系统不工作,示波器探头地碰下电路板的地就工作!

楼主:
最近再做一个FPGA通过并口与PC机进行通信的实验:数据从FPGA传向PC机。给FPGA下载代码后,PC机接收不到数据,当打开示波器的一瞬间或者用示波器的探头地接触电路板的地时,PC机可以接收到数据!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可能是“浮地”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在板子的地与大地间接一个阻值大的电阻即可,请问大家如何接?大家是如何解决我刚开始所说的那个问题的。

PS:板子是用输出5V的适配器供电的。

谢谢!

网友:
并口有好几个地线呢 要是真是浮地问题 为啥不把FPGA和PC共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共地了,并口的8根地线都接上了。“浮地”估计可能下不大,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没什么头绪……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是浮地的问题

网友:
你需要确定你的PC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对的,有可能只是示波器接触PCB造成的扰动,让你误认为接收到了数据

网友:
是不是饱和的问题呀?也就是说在电路中的共模电压很高,导致某些器件不能工作,当然这是跟接地有关的。

网友: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啊,你说的共模电压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实验中如何发现共模电压出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的……

网友:
楼主的PC没有可靠接地,浮地的噪声会很大,务必可靠接地,如果你的系统也采用ACDC开关电源,那么同样需要良好接地,AC开关电源中都有Y电容,因该电容的存在必须良好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chunyang老师的建议。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弄错了。我使用的并口调试助手是操作SPP模式的,而我电脑的并口工作在EPP或ECP模式下,虽然EPP模式兼容SPP模式,但不知道为什么操作并口调试助手时,电脑并口并没有工作。
我用CVI写了简单的并口操作工具,再与FPGA进行通信,现在收发数据都正确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