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面试问题若干(来自我测试一下)

楼主:
转自:http://forum.powersystems.eet-cn.com/BLOG_ARTICLE_6743.HTM?click_from=8800073982,9523571682,2011-03-04,PSCOL,FORUM_ALERT&click_from==etsd

1.一般情况下,同功率的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相比,_____

A, 体积大,效率高   B,体积小,效率低  C, 体积不变,效率低 D, 体积小,效率高

2.大功率开关电源常用变换拓扑结构形式是_____

A, 反激式   B, 正激式  C,  自激式  D, 他激式

3.一般来说,提高开关电源的频率,则电源_____

    A, 同体积时,增大功率  B, 功率减小,体积也减小  C, 功率增大, 体积也增大  D, 效率提高, 体积增大

4.肖特基管和快恢复管常作为开关电源的____

    A, 输入整流管  B, 输出整流管  C,  电压瞬变抑制管  D, 信号检波管

5.肖特基管与快恢复管相比,____

    A, 耐压高  B, 反向恢复时间长 C,  正向压降大 D, 耐压低, 正向压降小

6.GTRSCRGTOTRIACMOSFETIGBT中,那些是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常用的驱动元件?____

    A, GTOGTR  B, TRIAC IGBT  C, MOSFETIGBT  DSCRMOSFET

7.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损耗主要包括:____

   A,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涡流损耗 B,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介电损耗

   C, 铜阻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D, 磁滞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8.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漏感测量方法是___

   A, 次级开路,测初级电感 B, 初级开路,测次级电感C, 次级短路,测初级电感

   D, 初级短路,测次级电感

9.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激磁电感测量方法是___

   A, 次级开路,测初级电感 B, 初级开路,测次级电感C, 次级短路,测初级电感

   D, 初级短路,测次级电感

10.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层的目的是_____

   A, 减小初次间分布电感引起的干扰 B, 减小初次间分布电容引起的干扰

   C, 提高效率 D, 增大绝缘能力

11.减小开关驱动管的损耗主要途经是_____

   A, 选用低导通电阻的驱动管  B, 提高驱动管的驱动信号的边沿陡度

   C, 提高开关频率  D, AB及减小开关频率

12.已知功率管的管芯至管壳的热阻为1.2/W,管壳至散热器的热阻为2.0/W, 散热器至自由空气的热阻为10/W,环境温度为70℃,如功率管的损耗为6W,工作半小时后,管芯温度大约为___

   A, 149.2   B 79.2   C, 70   D, 102

13.220VAC输入的电源,输入对外壳、输入对输出的工频耐压试验值一般是_____

   A,500V1000V  B, 1500V2500V  C, 2500V,1500V  D,1000V,1500V

14.电容的损耗包括漏电损耗和介电损耗,其中介电损耗是主要损耗,损耗角____

   A, 越大,损耗越小  B,越小,损耗越小  C,是消耗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D, 是无功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15.电感饱和是指_____

   A, 通过的磁通随电流变化而变化 B, 电抗不变 C, 电抗减小  D,电抗增大

16.电感、磁环、磁珠的应用区别主要是____

   A, 电感用于滤波、磁环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磁珠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B, 电感用于滤波、磁珠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磁环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C, 磁环用于滤波、磁珠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电感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D, 磁珠用于滤波、磁环套在流有较大电流的导线上抗射频干扰、电感用于信号线抗射频干扰

17.真空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管分别用于____瞬时过压保护。

   A, 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电气设备 B,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

   C, 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 D,电气设备、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

18.EMS测试中,IEC61000标准中浪涌电压、电快速脉冲的脉宽/边沿要求是___

   A, 50µS/5µS  50nS/5nS     B, 50µS/5nS  50nS/5nS

   C, 100µS/1µS  100nS/10nS  D, 5µS/5nS  100nS/10Ns

19.220VAC电源输入滤波器共模阻抗与差模阻抗相比, _____.

   A, 共模阻抗与差模阻抗基本相同  B, 共模阻抗小于差模阻抗

   C, 共模阻抗大于差模阻抗        D, 共模阻抗等于差模阻抗的平方

20.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___.

   A, 减小数字电路地线电流          B, 减小模拟电路受到的辐射干绕

C, 增大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D, 减小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21.分布式电压闭环开关电源并联运行, 每台电源在电压给定值不变的情况下,电压—电流静态特性应为____.

   A, 硬特性(即恒压特性)  B, 降特性(即随电流增大电压下降)

   C, 升特性(即随电流增大电压增大)  D, 无要求

22.PID调节方式中,ID的作用分别是____.

   A, 消除静态误差和提高动态性能  B,提高动态性能和消除静态误差

   C, 减小调节时间和消除静态误差  D, 减小超调量和消除静态误差

23.一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80DB, 如不考虑其他误差因素,要求用该放大器一级放大某信号, 误差小于0.5%, 则闭环放大增益K____.

    A,  K >=100   B,  K>=50   C, 50<=K<=100  D, K<=50

24.开关电源中反馈用的传输光耦,对其CTR值要求是____.

     A, 越大越好  B, 越小越好 C, 有一定的范围  D, 无所谓

25.如果是NRZ编码,当通讯波特率较高且距离较远时, 总线两端需要接端接电阻,该电阻取值依据为___.

     A, 按总线驱动器的直流负载能力取  B, 按干扰噪声程度取

     C, 取该波特率(频率)对应的通信电缆的波阻抗值 D, 取该波特率对应通信电缆的分布电容的容抗值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4.thyristor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及拓扑结构。

7.正激与反激的根本区别有那些?

网友:
有答案没有?我很多都不会呀

网友:
希望楼主共享答案啊 没几个会的啊

网友:
确实很不错,要学习了,好多不会

网友:
实很不错,要学习了,好多不会

实很不错,要学习了,好多不会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