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做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
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l.chs\afxres.rc'

总是有这个错误

我是用MFC向导创建EXE

网友:
好多年没有用过了,从97年的VC5.0到98的6.0一直用到07年才换成VC2005,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用汉化版造成的吧,用英文原版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我安装的版本不对,原来装过一个绿色版的学C语言。现在学VC不顶用了。里面少了很多头文件。重新安装一个完整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