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楼主:
我是菜鸟。。。想入门单片机
拆遍家里的东东,终于在老游戏机里找到了可以DIY一下的材料
这个是8位机的卡带
想来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
1、照片里的三个芯片都有什么作用???
2、有没有可能自己擦写烧录8位机的游戏进去???
3、用这个入门合不合适???

在网上基本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请高手解惑
· 8000M 9248S
· SCTC8 35
· 6265 9226H N40871

网友:
应该是ROM和数字芯片吧?还是学别的单片机,比如51 avr pic,学习那些古老的芯片没用的,淘汰品,最主要是日本的芯片资料根本不好找。

网友:
支持楼上的哦!!那些老古董,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
还是选个常用的类型吧,例如msp430;at89s51;at89c51;avr的mega16等等都是很容易上手的,资料齐全,技术成熟,想你推荐的芯片都是专用的芯片,资料不好找,而且有些事做存储用的,我自己用的是51和mega16,自己焊接过最小系统,也画过pcb板子,单片机选型的资料很重要的

网友:
上面那个我做过的。楼主例举的那几个芯片都不能买到。我当年是使用27C010和6264做的。可以显示简单的图片,颜色很差。分辨率也不好。主要是它的CPU 6527P性能不够好。PPU6538的处理能力也不好。图像缓存它用的是6116吧?现在买不到了,它的性能还不如SDRAMHY8395648008好用。。。现在想做的话,随便找一条旧的EDO内存,或是SDRAM,性能好得多。CPU部分用ARM或是STM32。管理程序存储用FLASHROM吧。

网友:
单片机就挑简单的学吧!以前我极力反对学51做入门,现在觉得51入门还是很好的,可以帮助理解非常底层的东西,只要一款单片机上手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6楼版主的说法,还是捡简单的来上手了就好了,会一样其他就好办了,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