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测量小工具,领取没领取任务的童鞋们都来围观啦

楼主:
各位亲爱滴童鞋们,LC测量小工具的报名已经过去5天了,还有最后两天。乃们是否果断地,勇敢滴,毫不犹豫滴来报名呢?

目前,加上我,总共有六个好同志领取了任务,我统计一下:

子任务一: LCD1602显示                     zjjone

子任务二: LM311测量电路                  辛昕        JAYCH

子任务三:频率计                                 鑫海宝贝 anqi90  450678797

子任务计 :开关切换电路                      空缺中

在这里呢,我着重描述一下这第四个子任务,希望有哪位帅哥美女站出来把他拿下(其实我想说,它真的不难的~~)

大家如果看了那副电路图,待会我附在附件里。

大家看到有几个机械开关。

其实机械开关呢,是可以用三极管模拟成电子开关的。

学习过模电的话,大家都知道,三极管有两个状态,导通和关断。而它所需要的是要给它的控制极,也就是B极加上足够大的控制电压。

当然它还需要一些适当的直流偏置,那也就是两三个电阻的事情。

----------------------

所以,这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哦。

当然,为了让单片机控制和识别我们按了什么按钮,我们要把它和单片机的IO口联系在一起,但是,那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按键识别啊,而且因为个数不多,甚至还不用矩阵键盘,是独立键盘。

当然了,我知道,要设计三极管分立电路,里头要一些不小的技巧,你可能觉得模电太难,不敢做,怕误了事。

那么,我悄悄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做,愿意学,我可以一步一步教你。用三极管做开关电路,这一个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如果你会,请你加入我们吧——虽然你可能觉得它太小菜一碟。

如果你不会,但是你很想把这个拦路虎拿下,那么也请加入我们,我可以保证,只要你肯做,我就会让你把它做出来。

-------------------------------

为了更好地及时调整活动的进行和进度,我们需要知道已经报名的各位童鞋做得怎样了,准备得怎么样了。请大家回帖都说说吧。

网友:
图中的继电器

是不能用三极管代替的。

网友:
子任务二,我来报告一下我做到哪一步了

那副电路图,看似挺复杂,但是我一步一步把它化简,比如说,那个上拉电阻其实就是上拉,对主体功能影响不大,扔了,还有就是分压电阻,只是提供虚地,扔了......
哦,呵呵,不好意思,虽然我写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文档,但是因为还有个同学也领了这个任务,为了不让这个同学索然无味,所以我是不会说更多细节的。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它的原理。
我们从最基本的虚断虚短,就足以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尽管它是以频率为测量量推算被测量,但实际上,我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实际上如果用单片机能够更直接测出的时间,也就是脉冲宽度来作为中间量,反算被测量,实际上,可能对于运算会更加简化。
但是关于这个,我还没仔细写出计算方法。

我焊了一个实物,第一次我完全照着图去做,包括用两个100K电阻分压,但是事实证明,它肯定不行,因为我做好后,发现虽然起振了,但是频率小的可以,后来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导致起振的并不是我们要测量的LC网络,而是那个本来用来提供反相端虚地的RC网络,它的时间常数大概在半秒到一秒,我做的是一秒的。

这里,原因其实很明显。我提示一下,反馈电阻也是100K。——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导出由时间推算被测量的公式之前就决定做一个实物的原因。
后来我把两个100K换成了1K,至少它是起振了。
观测现象是接上灯可以亮,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发现只有2.5V,很奇怪,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用的直流去测,而且这个频率在几百K,所以,大概是测到了一个积分值。
我用了另一个办法去检测,我把两个LED串联去接,嘿嘿,它还是亮了,这至少说明,实际上,它输出的肯定不止2.5V。而这个事实也反过来证明,它肯定起振了。

现在,我用单片机编一个频率计数器,打算用它来验证一下我做的这个LM311实物是否可行——当然,更精确的情形我会去实验室用示波器看。

童鞋们,你们对我现在的进展满意吗,那么你们呢?
无论做了多少,都告诉我们一下吧。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协调活动的进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网友:
好用心,精神可嘉,期待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叔。
关于三极管取代继电器我会仔细考虑。
也特别谢谢 tagetage,他就是群里的灰太郎,还有 鸽子 给我提的醒,我会认真想这个问题。
继电器我用过一次,真的是挺麻烦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涉及强电隔离什么的,我是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前来围观,挺热闹地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学校网络出问题了,破校园网老是登不上,烦死了....

关于测频率的部分大体的思路已经有了,晚上我会整理一下在讨论讨论

至于上面的开关的问题...我没看明白最后接到单片机的部分,两个开关控制了两个引脚的接地,这是起什么作用呢?
电路里也有三个开关,好像是切换不同测量电路的,我想可不可以就用开关呢?手动控制的话应该也不复杂

对于测量这一部分我不是很明白,说错了的话还望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这个。
昨天,听了tagetage,鸽子他们的意见。
还问了quanzx大叔,从网上已经DIY的人的反应来看。看来,我这个用三极管代替的想法确实有点儿想当然。
昨天没明说,是因为还没试过,也不好随便否认这种可能真的是错误的想法。

我是这么想的,先试试,假设它真的对测量精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干扰,则放弃。
用回继电器,或者,呵呵,其实你说的手动控制,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还具体想到,那个双刀双掷的切换开关,应该可以用那种数字表上的开关,就是有两路带锁开关的机械开关。
至于那个 接标准电容的开关,可以用一个微动开关代替,因为它只是校准时用。
这样也可以减少体积,简化设计。

至于三极管为什么不行,目前还没试过,也不好说,但昨天跟鸽子他们谈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是CE间的等效电容等这些分布参数。
本来我还想,就算有分布参数也不怕,因为从百度空间的那个分析可看出,这个测量电路是可以折算分布参数的。
可是,最担心的莫过于,这些分布参数是不稳定的,那就成了一种不可预测的干扰了。

--------------
总之,忽然感觉这个测量电路挺复杂的,大家都要努力啊!!
一定要干出一票漂亮的事,做出个开门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速度啊,加油加油!
昨天报名已经结束了。

网友:
截止昨天,报名已经结束了。
(如果还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进度走,但是这一次就不再接受报名了。)
以后小组内的进展,一些什么问题的共同讨论,将主要通过论坛的 短消息 通知,请大家注意查收。
活动已经到了正式阶段了,谢谢大家从 寻人帖 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
很不错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