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用的比较普遍的板载网口控制芯片型号?

楼主:
请问哪位知道现在用的比较普遍的板载网口控制芯片型号?开发比较方便的?

想用在局部以太网数据传输的,利用以太网接口实现主机和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
RTL8201比较好搞,驱动也好解决,我研究过的。

RTL8201

RTL82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01不错,不过我还是选用8962,MCU一起搞定,简单

网友:
谢谢两位,我去研究下这两款芯片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说的是LM3S8962吧~~
ARM啊~~的确有以太网控制部分,但是感觉有点资源浪费哈~
想着用个网络芯片加个单片机就能完成了吧

网友:
没有用过不晓得啊!!

网友:
28J60

这个普遍

网友:
回复 网友C:

8962比你单片机加个芯片性价比还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跑操作系统用arm有点浪费啊……arm只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感觉就是当单片机用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