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技巧讨论:关于描述表达方法

楼主:
  今天和一个同事研究以前一个同事留下的代码, 发现代码中经常用如下语句的表达方法:

/ UART控制开关: 0 - 接收; 1 - 发送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uart_sw <= #1 1'b0;
 end

 // 检测到RXD下降沿,开始接收数据
 else if (rxd_fall)
 begin
  uart_sw <= #1 1'b0;
 end

 // 接收到可用数据,马上将故障反馈
 else if (rx_rdy)
 begin
  uart_sw <= #1 1'b1;
 end

 else
 begin
  uart_sw <= #1 uart_sw;
 end
end

红色部份相当有争议:

  我同事这样表达: 造成输入端接到输出, 造成电路不稳定, 抗干扰能力弱!  建议红色部份不用

请大家发表高论, 对这个细节进行辩论,

网友:
我猜测啊,原作者可能考虑了if else完整性的问题,就是语句中如果只有if 和else if而没有else的话,会产生latch(锁存器),而且会在警告中出现,*****hold its previous value 。如果else没什么内容作,可以直接打个 ; 就行。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程序会出现警告,有些却没有,有些权威点的程序也没有补else的,不知道这个问题重不重要。 另外,这个是测试程序么?会有这个 #1 。

网友:
这是个时序电路,必定会用到ff,其实你标红的部分加与不加不会产生影响,综合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1 是怎么回事?没见过的用法?
这个没有影响,由于是同步时序电路(清零是异步的),uart_sw保留上一个CLK的状态,也是正常的,同时兼顾if else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是延迟一个时间单位,一般testbench常用,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 今天早上我用QUARTUS 9.1 编写如下代码:

ENTITY Test  IS
 PORT
     (
       rst: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a,b,c,d: IN STD_LOGIC;
       Sel: IN STD_LOGIC;

       Sum    : OUT STD_LOGIC
       );
END Test;

ARCHITECTURE Arch_Test OF Test IS
signal sum1,sum2: std_logic;
BEGIN
PROCESS(sel,a,b)
BEGIN
IF (rst='1') THEN
   sum1<='0';
   sum<='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um<=sum1;
if (sel='1') then
sum1<=a;
else
sum1<=su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综合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结果看, 时序电路中,并没有看出来输入反馈到输出的结果.

把上面的程序稍做修改如下:

ENTITY Test  IS
 PORT
     (
       rst: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a,b,c,d: IN STD_LOGIC;
       Sel: IN STD_LOGIC;

       Sum    : OUT STD_LOGIC
       );
END Test;

ARCHITECTURE Arch_Test OF Test IS
signal sum1,sum2: std_logic;
BEGIN
PROCESS(sel,a,b)
BEGIN
IF (rst='1') THEN
   sum1<='0';
   sum<='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um<=sum1;
if (sel='1') and (sum1='0')then
sum1<=a;
else
sum1<=su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综合结果如下:

结论: 无论怎样表达,综合器都不会形成环会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