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求---keil中ulink setting失去响应

楼主:
电脑可以发现keil ULINK.驱动应该没什么问题.连上过一次.因为上来就要做串口.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貌似是没成功,后来再连.在keil中设置ULINK就会失去响应.不能结束进程.要注销windows..

用的keil是RVMDK 3.80a ,ulink1,STM32 103系

另外win7系统不会导致这个结果吧?

网友:
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把JTAT什么的给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加载程序就失去响应了,单击setting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