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看看vxworks hung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while(1) {
        _tv.tv_sec = 0;
        _tv.tv_usec = time;  /* If using 10000 us, then the system hang will not occur. */

        res = select(0, NULL, NULL, NULL, &_tv);
        if (res < 0 && errno != EINTR && errno != 0) {
            printf("select error\n");
            goto out;
        }

}

如果把睡眠时间变为10ms,就没有问题,如果变成1ms,就会挂死。

其实1ms都不会睡眠,因为clock是100HZ。所以这个程序也可以简化为

        level = intLock();
        kernelState = TRUE;
        intUnlock(level);

        windExit();

挂死的现象是shell无打印,无反应,一会儿后重启。

开发板是mips74k, 但如果使用mips24ke,则也没问题。

新手,碰到这问题也不知道如何调试,请大侠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程序是支持到微妙级,那要看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