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16的温湿测量仪

楼主:
        这原来是一个小项目,目的是用sht10温湿传感器对室外的温湿度值采集,依靠从机将数据经过无线24l01模块发送到室内主机上,进行显示;

        在单独一部单片机上已经实现显示了,这部分是我同学调试通过的,就是这个无线我就一直没有调试通过,老尴尬了,现在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份资料吧,看看有没有好点子的。

        稍后我将图片传上来,我先将资料接口方法资料给大家。

     主程序:

/***************************************
SHT10测试程序(根据手册中的时序写的)
MCU:ATmega16
晶振:8M
编译器:ICCAVR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avrdef.h>
#include "12864.c"
#include "shit10.h"
//#include "test.c"
#include "delay.c"

/*=====宏定义=======================================*/
#define RESET 0x1e     //0001 111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int t);
void s_transstart(voi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并且检查传感器是否正确接收了这个数据,返回值为0表示正确接收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且向传感器发出一个字节的“已接收”信号
int s_measure(unsigned char mode);   //进行一次测量
void calc_sth11(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测量结果修正

//-----温湿度显示------------------------------------------------
char a[]="00.00 C";
char b[]="00.00 %";
char c[]="Temp:";
char d[]="Humi:";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float temp,humi;
 delay_ms(20);  //越过休眠状态
 init_lcd();
 while(1)
 {
         //init_NRF24L01();
         temp= s_measure(TEMP);
      humi= s_measure(HUMI);
      calc_sth11(&humi,&temp);
         a[0]=(int)(temp*100)/1000+0x30;
      a[1]=(int)(temp*100)/100%10+0x30;
      a[3]=(int)(temp*100)/10%10+0x30;
      a[4]=(int)(temp*100)%10+0x30;
         lcd_write(1,3,a);             //lcd_wright(行,列,数组) '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1,0,c);

         b[0]=(int)(humi*100)/1000+0x30;
      b[1]=(int)(humi*100)/100%10+0x30;
      b[3]=(int)(humi*100)/10%10+0x30;
      b[4]=(int)(humi*100)%10+0x30;
         lcd_write(2,3,b);
   lcd_write(2,0,d);
      delay_ms(1000);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没准会有更好的想法呢哈哈

网友:
怎么没人搭理呢,资料不好吗?

网友:
sht10也那么小?我记得还是很大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么大,很小的哈哈哈,比小指甲还小呢,有小指甲一半大小吧,就是贵了点35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哈哈哈,看看吧,这个程序是我同学调的,他的功底很好哈哈哈特别是程序

网友:
嘿嘿,收藏是必须的,过几天要做个采集,里面用到了dht11温湿度传感器,最为只能家居的采集模块,并把太阳能热水器的水位和温度也通过m48的ad采集到,用cc1100发到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你讲很不错啊,弄完了,大家分享一下呦哈哈哈

网友:
太好 了 有我想要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用就收藏了吧嘎嘎嘎

网友:
液晶要单独供电吗  共用一个电源会有影响吗

网友:
液晶中的 写ram是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同一电源供电,没什么影响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RAM存储的是当前你运行的程序所需要的代码 断电后就会消失

网友: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比较有吸引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就是价格贵了点,30多呢,我还烧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厉害

网友:
温度传感器,怎么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