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EL99SE汉化的,铺地有点问题

楼主:
PRETEL99SE汉化的,铺地有点问题,请教大家
我铺地为什么有地的网络连不上,这个问题搞死人了,

网友:
你铺地选项里,有一个没选好,我记得是个勾你查下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呵呵

网友:
有好几个呢,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也不知道图怎么贴

网友:
想问大家下,如果我原理图改了下,想改下PCB网络怎么改,请教了

网友:
我铺地的时候有三个勾,一个是同一网络结束覆铜,第二个是删除未连接的铜,第三个是原始锁

网友:
汉化始终觉得有点问题,还是用英文原版吧

网友:
我以改成英文版的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光说不行啊。上面那几个高手说的你看明白了吗?截个图发上来。大家看一下。实在不行,把文件发上来,我帮你铺地。

网友:
建议你问问那几个发帖大王。他们不是很厉害吗?一天发100多贴,怎么这贴不回啊?

网友:
你注意下你的地,标号是不是一样的,比如会不会有“GND”而其他的地确实“VSS”,标号不同永远都连不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地不是俺吧?

网友:
我想提个问题,为啥这么多的人死咬着protel99不放,不要说是版权的问题。
现在很多工具都要比99好用,无论是收费的(说实在中国大环境下这个大家懂的),还是免费的,可以尝试下新的EDA软件。
EDA软件的目的是方便电子设计,而不是在设计的时候纠结于工具使用的各种问题,否则就舍本求末了。
如果说喜欢protel的这个体系,现在有altium winter 09还有summer 09,现在还有新的版本。
还有powerPCB……总之做电子就应该在有机会的时候尝试下新鲜的东西

网友:
Design-Manufacturing下 按图设置 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99解决的问题 没必要换别的  真的

有些复杂的当然99不能胜任 就得换  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学校出来的还是用99的多

总得有个过渡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PADS,就怕两个都学不好

网友:
个人感觉99SE,就是细节上很麻烦

网友:
你把铺地象我这样选择

网友:
不好用才怪呢

网友:
新手容易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网络没有设置正确。当然还要看你的文件才能最终确定问题在哪。99SE确实不少问题,可99SE确实是protel的一个经典,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升级,有目前这么大的用户量。经常见很多用DXP,PADS画图最终因为各种原因又转为99SE

网友:
新手飘过,用的是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