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同步链处理亚稳态后,仍然可能会出现输入逻辑与输出逻辑不一致的情况吧???

楼主:
在处理亚稳态时,很多资料都是说用同步链(多个D触发器)可以大大降低亚稳态问题,我觉得其作用也就是使得下一级的输入是一个确定状态,但并不一定能保证输入信号与同步链后输出信号逻辑是一致的吧?
这样的话,后一级输入仍然是错误的逻辑状态,那避免不避免亚稳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各位讨论!

网友:
我认为D触发器链倒是在做延时的时候可以用到,比如滤波造成两路信号时延不同,为保证两路时延相等可以在时延少的那路引入多个D触发器级联。
若是做同步,只需要一个D触发器在output处就可以了,多个有意义吗?
延时一个时钟,该是错的还是错的

网友:
使用多个D触发器会可靠降低亚稳态出现的概率,只是降低,并不是消除,fpga有一个指标好像是MTBF,这个指标表征的就是出现亚稳态的概率可接受的范围。这里说的使用多个D触发器,通常一般是使用2个,使用超过2个的话,效果并不会得到明显改善。

to wstt:如果是异步电路做同步的话,一个D触发器并不可靠,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有两个D触发器级联。

网友:
部分同意TX_XY的观点。
1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亚稳态出现的问题,不是不确定D触发器的输出是1还是0,而是输出出现非1非0的逻辑,而且这个问题会传递到下一级的D触发器。
2使用多个D触发器,通常一般是使用2个,使用超过2个的话,效果会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高速的设计。从计算MTBF的公式就可以看出的,它的概率值会小很多。
3异步电路做同步的?---这个是个不好的说法,亚稳态出现最多的情况,就是在一个D触发器去同步另外的一个时钟域的信号,这只是一个采样过程,不是同步过程。
亚稳态的事情,数字工程师解释不好,其实模拟工程师对这个比较了解。可以GOOGLE一下MEATAL-STABLE,看模拟工程师用两个反向的放大器对亚稳态解释。

网友:
回复walkerinsky :

       同意你的观点, 你深刻理解这个问题, 能否告诉大家你平时用一个低速时钟处理另一个时钟域内数据,在FPGA中常用的方法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低速时钟处理另一个时钟域内数据,这里有很多情况,A  处理一个控制信号 B  处理多个信号。时钟的高低速情况又分为满足1 采样定理 2 不满足采样定理。先说明A  处理一个控制信号,满足 采样定理:CLKA两个DFF同步输出,在CLKB两个DFF同步输入,如果需要的话再把信号宽度变为一个CLKB周期。2 不满足采样定理:信号A当DFF0的时钟使用,DFF0的D端接1,Q0端接到CLKB两个DFF(DFF1,DFF2)同步,CLKB的Q2输出接到DFF0的复位,XOR(Q1,Q2)输出。B  处理多个信号,好象除了FIFO,没有好的办法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