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少元件

楼主:
一大早画PCB,原理图所有的封装都设置好,再导入PCB时,元件少了一大批,郁闷死,检查过封装设置的都有的呢、。

看来下LOAD界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移除冗余的网络呢

网友:
你的封装库没有调进当前环境,应该

网友:
恩 ,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protel99?
99实在生命力太强大了

网友:
查查原理图吧 尤其是看看少的那部分件的原理 看看原件的标识有没有定义

图中的下边那个电阻 是导不入PCB的  你看是不是这的原因 不是的话 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鱼 为什么下面这个导入不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这个装起来方便嘛  而且对电脑配置要求低 而且都差不度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让俺说原因 俺不告诉你 哈哈

你先说 你的问题解决没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头来过 改好了 可是 我还是不知道开始错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 有时候就是软件的事情了  俺记得原理报错 结果后来重新打开图 就没有问题了  有时候多检查检查设置 看看原理的正确性  实在找不出问题就得怀疑软件了 当然不排除问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