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有关uc/os-ii移植到cortex-m3上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正在做uc/os-ii向cortex-m3 arm上移植的尝试,采用的仿真环境是IAR EWAM软件。
在网上找到了uc/os-ii的源文件和适合cortex-m3的cpu文件(bsp配置文件)。
对以上文件其实不清楚是否适合我使用的cortex-m3芯片,不管怎样总之整在一起编译通过了,得到的.out文件有130多kB,超过了我使用的芯片128KB flash大小。但我检查了一下源文件,应该都是一些必须编译的文件,请问各位高手你们移植后编译出的文件是否都是这么大?我需要作哪些裁减?
还有如果我去掉了iar配置中增加debug信息的编译选项,最终的执行文件确实会减小到10kB左右,但是这种文件在iar中是无法进行调试,因此需要编译出一个可调试的文件就要得到一个130多k的文件,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你应该把你移植的代码和你使用的cortex-m3的型号传上来。否则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STM32F03和STM32F07上都移植过,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你对移植过程还没有搞清楚的原因

网友:
IAR有工程有两个版本,release和debug版本,debug版本由于可以调试要大很多,但是release版本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用的是debug方式编译的,且在编译的时候如果去掉debug information信息选项时,在调试中会出现无法进入 main函数的告警也是无法调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你们的当时移植的例子,给小弟当个参考?
再请问,底层的汇编文件和一个cpu.c的文件是否要进行修改?
我看了看从网上下的模板应该是不需要修改的,你们当时修改了没有?如果需要修改,则如何参照手册修改?

网友:
在线等了一个下午,有没有人能给我指点指点哦??
这个是否和开发工具的编译效率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吧模式改了吧。。

网友:
以前也是用IRA后来果断改用keil MD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