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RF2500的USB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WIN7不支持,跑去IAR官网下了最新的5.2版本的驱动库依然无法正常运行安装

后来XP sp3的系统依然无法安装USB驱动。。。。。大家给点经验

网友:
你讲一下什么现象

网友:
USB的驱动应该是自动安装的啊!
调试器的驱动代码可以由IAR更新,但是调试器若果用过5.1版本的IAR,就跟4.x版本IAR连不上了。调试器的驱动只能支持对应版本的IAR,同时调试被下载了新版本的驱动,就不能再被下载旧版本驱动了。

网友:
WIN7 插上之后就会提示自动安装,但是装了一段时候后会说,安装失败。

网友:
回答

这位兄弟,IAR暂时你不要用,先看CCS是否可以做到.毕竟CCS的开发环境是ti全系列进行支持的.
我目前用的是CCS就没有问题,请你用CCS安装一下,看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再告之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我试试,试了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
XP sp3是肯定可以的,你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一下驱动再装,

网友:
我再两台XP机上试了下,不用任何驱动,自动装

到时到选项里选下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XP3是可以的我试过了,WIN7仍然不行

网友:
我收到了eeworld的试用板,里面有光盘,从光盘装,在Win7下就装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写写经验 给其他人借鉴一下 啊 呵呵

网友:
我是在Win7下,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它,然后右键选更新驱动就行了。不过这之前,我装了FET_R510.exe和setup_CCE_v2_0_4_2_FET.exe以及Sensor Monitor Installer.exe
不知道是哪个的作用,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