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M32用Ulink调试总是停在汇编代码

楼主:
 RT。就是那个.s文件。现在在外面。晚上回去可以上图。用keil模拟波形图没问题。ulink也设置了从main开始执行。不知道还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目前用的是ulink2没有问题
目前出现什么问题? 先确定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啊。用keil的软件模拟、设置断点可以看到对应的引脚电平变化。而且运行也没问题。用ulink1调试的时候。能load。能application running。ulink上面的灯也没问题。就是不执行。。。显示停在那个.s文件里面的某一句了。而且keil的执行箭头。就是提示执行到哪一句那个小箭头、指在反汇编的窗口、。。。您觉得像是那部分的问题。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 我用的ulink1+MDK3.8a。按照网上自己破解的ulink1支持。感觉有点怪异。能发现cortex核心并下载。应该就可以了吧、不会是keil版本的问题吧?另外。win7系统会导致ulink仿真不正常么?

网友:
我没有用WIN7 那么你看看下面的设置了吗?

如果 Debug Utilities这两设置好了就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而且我还在Utilities中设置了reset and run。是那里的问题么?晚上回去把问题截个图吧、我那个ulink1设置之后选择的也是ulink cortex debugger。能识别cortex内核的话。ulink就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