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gpio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et_GPIOB5(void);
void Clr_GPIOB5(void);
void delay(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Set_GPIOB5();
  delay();
  Clr_GPIOB5();
  delay();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设置系统时钟
{
 RCC_DeInit();          //将外设RCC 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开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设置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PLL九倍频
 RCC_PLLCmd(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APB2 外设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设置GPIO口的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选中管脚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最高输出速率 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寄存器B

}

void Set_GPIOB5(void)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SET);//设置B的5号管脚
}

void Clr_GPIOB5(void)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RESET);
}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 = 200; i > 0; i--)
 {
  for(j = 2000; j > 0 ; j--);
 }
}

网友:
贴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