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pwm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tim.h"
#include"stm32f10x_rcc.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
 }

void TIM_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重设为缺省值
  //tim初始设置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4000;//预分频(时钟分频)72M/4000=18K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装载值 18k/144=1.8hz 就是说向上加的10000便满了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加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启用ARR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1模块设置(设置1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正向通道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反向通道也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互补端的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0;    //占空时间 10000中有5000的时间为低,互补的输出正好相反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2_OC2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Cmd(TIM1, ENABLE);  //TIM1开启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1_OC通道输出PWM(一定要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相应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启动TIM1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做相应设置,为AF输出
//PA.8/9口设置为TIM1的OC1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3/14口设置为TIM1_CH1N和TIM1_CH2N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
发个入门的程序,还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哦(程序是绝对能正确输出的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就是,都是初学者,期待大家指点哈

网友:
用的什么库函数啊?怎样通过按键来改变PWM波?或怎样刷新PWM?我做的多自由度机器人用的stm32板子 但是不知道怎样能够随时改变PWM波啊 求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改通道值就更改占空比了,这个不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