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CPLD求助

楼主:
各位高手,高手,高高手们:新手使用XILINX的 XC95288,有个问题求助:我从一块XC95288上readback后,保存成.jed文件,然后再烧入到另外一个片子后,另外这个片子就不能readback了,然后我擦除写入的这个文件后,就又能readback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原来的片子上加密了,可为什么可以读出呢?我用的是ISE12.2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估计读出来都是错的!

网友:
多谢斑竹有个答复了!可是我看了一下,读出的东西,贴上来看看,怎么判断我读出的东西不对呢?
JEDEC Programming File for D:/gps/gps/gps.jed
Date: Fri Feb 11 10:58:41 2011

QF290304*
QP0*
F0*
X0*
N DEVICE xc95288-XXXXX*
L0000000 00000011*
L0000008 00000001*
L0000016 00000011*
L0000024 00000001*
L0000032 00000011*
L0000040 00000011*
L0000048 00000111*
L0000056 00000011*
L0000064 00000011*
L0000072 000000*
L0000078 000000*
L0000084 000001*
L0000090 000000*
L0000096 000001*
L0000102 000000*
L0000108 00000011*
L0000116 00000011*
L0000124 00000010*
L0000132 00000001*
L0000140 00000011*
L0000148 00000110*
L0000156 00000011*
L0000164 00000010*
L0000172 00000000*
L0000180 000000*
L0000186 000001*
L0000192 000000*
L0000198 000000*
L0000204 000000*
L0000210 000000*
L0000216 00000010*
L0000224 00000011*
L0000232 00000010*
L0000240 00000010*
L0000248 00000011*
L0000256 00000100*
L0000264 00000011*
L0000272 00000001*
L0000280 00000000*
L0000288 000000*
L0000294 000000*
L0000300 000000*
L0000306 000000*
L0000312 000000*
L0000318 000000*
L0000324 00000011*
L0000332 00000011*
L0000340 00000011*
L0000348 00000011*
L0000356 00000001*
L0000364 00000011*
L0000372 00000011*
L0000380 00000011*
L0000388 00000011*

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

网友:
发现新情况

我发现在iMPACT里,我做blank check,主画面上显示:part is blank但是下面的信息栏里出现: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1': Putting device in ISP mode...done
'1': Performing blank check on device...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 9 18:48:57 2011
� 9 18:48:36 2011
� 9 18:47:21 2011
� 9 18:18:49 2011
� 9 18:16:12 2011
� 9 18:16:02 2011
� 9 18:15:05 2011
� 9 18:14:43 2011
� 9 18:14:37 2011

如果我退出jMPACT,将目标板断电,然后再次上电,进入iMPACT,进行blank check ,就会显示part is not blank。

我这是usb下载线有问题啊,还是ise有问题啊,还是板子有问题啊?

网友:
一下叫我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也答不出来. 我建议你换条USB-BALSTER的线测试一下. 看结果如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