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RAM分割问题(在线等)

楼主:
小弟在用xilinx 的XC3S400芯片做LDPC,需要很多个小块RAM(30个字节左右)用来存储数据。而XC3S400利用IP核最多只能生成16个block RAM(与大小无关),而我又不能用Distributed RAM,因为需要的小块RAM很多,会占用很多逻辑资源。
         请教过路大侠:我怎么能把block RAM分割成很小的RAM块(分割成的RAM要能够同时访问)。谢谢啦!

网友:
个人认为你从控制上可以分割的,通过不同的地址段来控制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的回复,但是我希望分割来得这些小块RAM,能够并行同时访问。通过不同的地址段分割的话好像只能分时复用。

网友:
30个字节以内的ram 建议自己手工写 就不要用Ip咯 。。。

网友:
block RAM分割成很小的RAM块,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FPGA里面已经是固化的。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拓宽BLOCK RAM的总线宽度来实现,算法上需要改进。
一点拙见。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