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reshark 查看TCP三次握手 有问题????

楼主:
如题

我用我的开发板(192.168.1.25) 向 PC端(192.168.1.16)发送数据
我用wireshark 抓包想看一下 TCP三次握手 却出现了点小问题 特此请教大家!!这是我抓包的截图! 在ARP之后 开发板向PC发起握手连接过程——即序号3,然后PC端响应开发板——即序号4,但是紧接着 开发板又重发了一次握手信号——序号5。然后序号6中显示[TCP Dup ACK] 这是开发板告诉PC我收到了响应,可以开始通信的信号 !

  请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来没看到过TCP Dup ACK,这条信息的发送的具体数据是什么呢?能不能也贴一下?就是下面那个框展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奇怪!我就是固定的发一些数据就 测试一下就这样!!唉!!!要不我把抓包的文件传上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次 都这样吗?抓包保存的文件也可以传上来看看。

网友:
每次都一样!说明程序有问题!但是我的程序很简单!这个是抓包的原文件!!!

588 Bytes, 下载次数: 2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三步握手确实有点问题,我分析一下啊,开发板向PC发送SYN,然后PC发送SYN ACK,但此消息开发板此时并未收到(或有收到但并不立即应答),于是开发板再一次发送SYN,然后PC就重发ACK,然后开发板来了一个捎带ACK,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分析应该正确!!!

网友:
调试协议的时候可以用串口打印板子上协议运行情况,查看板子协议本身运行有没有问题,协议运行没问题的话,就可能和板子的网络接口的网络变压器和布线电路有关了。
我曾经调试UDP协议的时候,我使用的板子上面用的网络接口(集成变压器)与笔记本的网络接口电平不匹配,丢包和严重,后来换了一个接口就好多了。
你可以通过串口查看是协议问题,还是硬件接口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要找到具体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还有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协议栈以及对协议栈是怎么配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