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是什么板>

楼主:
大家好!本人做机器电路的,以前一直用继电器控制的,因为现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继电器已经满足不了,想学单片机,不知从哪里学起,这板是叫别人装的,能否在网上买到?能介绍一下这块板吗?芯片被打磨过!只看到ST两字了!

网友:
经签定应是STC单片机做的控制板

签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stc的51或者52,我朋友长做过这样的电路,就是用stc单片机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叫什么电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是51单片机驱动了一大堆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做过一个大庆加油站加油系统就是用stc做的,就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STC89C5X系列。和51系列是兼容产品。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西门大哥 那为什么确定是STC呢 其他不可以么 还是上面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牛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同学都很牛的,就我是跟班的,笨笨的,是学艺最不精的了,大家都很棒的

网友:
好想做块这样的板来卖!

网友:
STC的单片机,具体型号不明,但是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板的各元件作用谁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吗,就是一个普通的STC单片机

网友:
请问光藕后面那个是场效应管吗?

网友:
真是用STC89C52单片机模拟PLC功能做的控制板,能基本实现PLC的功能,但是在强工业环境下干扰较大,使用前最好测试下会不会干扰……

网友:
右边是输入信号,左边光耦隔离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鑫海 是耳濡目染啊

网友:
经鉴定,只有STC的单片机的标志才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