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复阻抗测量电路

楼主:
           1. 测量一条支路的复阻抗。

    2. 通过按键操作可分别显示复阻抗的模以及复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复阻抗为容性或感性标志。

    3. 六位数码管显示。

    4. 四个功能按键,可设定输出电压。

    5. 三个发光二极管显示工作状态。

    6. 电源指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先说说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设计用自由轴伏安法测阻抗,硬件模块产生可变频率的标准正弦信号,然后通过双通道并行采样技术将标准参考信号与待测阻抗信号量化传输给计算系统,位于计算系统中软件对采集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提取出标准信号与待测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以及标准信号与参考信号的有效值,然后分析出待测系统的阻抗特性。

可是下来我就不知道具体咋弄了,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