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量slack的一点思考

楼主:
近日在思索关于建立/保持时间余量(也就是slack)的一点问题。书上或者官方文档都说,时序分析器会依据自身模型计算reg-reg路径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余量,如果两者任中之一为负,则表示存在时序违规,将给应用带来潜藏的危机。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slack为正,就万事大吉?
      在一些项目中,我有时限于时间压力,直接使用优化将少量负的slack勉强调节到正数,但绝对值很小。虽然实验中并没有发生错误,但心里仍不踏实,担心这么小的余量会被外界环境的波动所抵消。想请教各位前辈,老鸟们,你们认为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或者说只要综合后的时序报告里slack全为正就够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slack至少应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才可以认为保险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综合后的时序报告里slack全为正就够了,因为这个时序的分析一般是以最恶劣的情况下做的统计:温度 时钟抖动 电压等等情况。
其次,slack的出现而导致错误是概率问题,必须有逻辑出现在这个路径上,而且所有情况都满足才能出现。一般测试中也很难发现。
所以多少的余量,跟自己手上的电路板有很大的关系。好的设计1G时钟也没有问题,差的话连I2C这样的低速也会出问题。

网友:
不错,经典, 谢谢walkerinsky分析!

网友:
楼主 咋样把负数的slack弄成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