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报警器方案及IC

楼主:
钓鱼报警器方案及IC

 张小姐:13421806001  QQ416455590 (技术交流)

现有钓鱼报警器方案:8种不同的音调,8种不同的音量,8种不同的灵敏度调节,分为白天,晚上,关机三种工作模式,报警灵敏,待机功耗小,性价比极高.

网友:
RFID智能卡电动车防盗器方案及ic

RFID智能卡电动车防盗器方案及ic
张小姐:13421806001  QQ:416455590 (技术交流)

现有成熟RFID卡电动车防盗器方案:同时支持RFID卡和315M遥控器设防,解防,
带锁电机控制。和通用电动车防盗器相比,能有效的防止空中截码,保密性更高,防盗效果更好。

网友:
Mp3防盗器,防盗控制方案及ic

Mp3防盗器,防盗控制方案及ic

 张小姐:13421806001  QQ416455590 (技术交流)

现有成熟mp3摩托车防盗器方案:

主控芯片可采用山景或是建荣的方案,可支持U盘,SD卡。防盗ic为单片机,感应灵敏。

网友:
成熟三合一喇叭方案及IC,性价比优

张小姐:13421806001  QQ:416455590 (技术交流)
现有成熟三合一喇叭方案,
三合一喇叭引出线共五条,分别为电源正、电源负、报警线、喇叭按键线、转向灯引线。
喇叭按键触发型:
1、电门锁打开,报警功能关闭。喇叭、闪光功能打开。按喇叭键,喇叭发出"嘟嘟"长鸣;转向灯按键按下时,转向灯闪烁,喇叭同时发出间断声响。
2、关闭电门锁时,喇叭鸣叫3声提示音,报警进入设防状态。在此状态下,喇叭第一次受到震动,4音报警,第二次震动,连续六音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