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采集与显示缓存区

楼主:
源文件里中定义

Uint32 capYbur = 0x80000000; //采集Y缓存区

.......

Uint32 disYbu = 0x80100000;    //显示Y缓存区

初始化 解编码器,EMIF,I2C,中断,CSL后采集显示视频

DAT_COPY((void *)(capYbu + i * nPixelsPerRow), (void *)(disYbu + i * nPixelsPerRow), nPixelsPerRow);

我迷惑的是DSP如何知道从缓存区capYbur中取视频数据,并显示disYbu中的数据呢?

capYbur,disYbu只是程序自已定义,并没有把它们和VP口关联起来啊?

网友:
这个地址应该是要映射到相应的寄存器中的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MD中的
MEMORY
{
  L2 : o = 00000000h l = 00040000h /* all SRAM                     */
  CE01: o = 80000000h l = 001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CE02: o = 80100000h l = 00f0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

.capChaAYSpace>    CE01
.capChaACbSpace>   CE01
.capChaACrSpace>   CE01
.disChaAYSpace>    CE02
.disChaACbSpace>   CE02
.disChaACrSpace>   CE02
么?

但是DSP怎么知道是输出0x80100000而不是0x80200000之后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