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笔记之七:IO口中断

楼主:
MSP430中断嵌套机制

(1) 430默认的是关闭中断嵌套的,除非你在一个中断程序中再次开总中断EINT。

(2) 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

(3)若在中断A中开了总中断,刚可以响应后来的中断B(不管B的优先级比A高还是低),B执行完现继续执行。注意:进入中断B生总中断同样也会关闭,如果B中断程序执行时需响应中断C,则此时也要开总中断,若不需响应中断,则不用开中断,B执行完后中跳出中断程序进入A程序时,总中断会自动打开。

 (4)若在中断中开了总中断,后来的中断同时有多个,则会按优先级来执行,即中断优先级只有在多个中断同时到来才起做用!中断服务不执行抢先原则。

(5)对于单源中断,只要响应中断,系统硬件自动清中断标志位,对于TA/TB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中断,只要访问TAIV/TBIV,标志位倍被自动清除;对于多源中断要手动清标志位,比如P1/P2口中断,要手工清除相应的标志,如果在这种中断用“EINT();”开中断,而在打开中断前没有清标志,就会有相同的中断不断嵌入,而导致堆栈溢出引起复位,所以在这类中断必须先清标志现打开中断开关。关于CPU部分我这次主要着重讲述下SR状态寄存器各位功能作用,对于C语言写已足够用了。另外还会补充一部单片机全局性的资料。

MSP430的中断分为3种:系统复位、不可屏蔽中断、可屏蔽中断。关于中断相关状态情况:

 (1)系统复位的中断向量为0xFFFE。

 (2)不可屏蔽中断的中断向量为0xFFFC。响应不可屏蔽中断时,硬件自动将OFIE、NMIE、ACCVIE复位。软件首先判断中断源并复位中断标志,接着执行用户代码。退出中断之前需要置位OFIE、NMIE、ACCVIE,以便能够再次响应中断。需要特别注意点:置位OFIE、NMIE、ACCVIE后,必须立即退出中断相应程序,否则会再次触发中断,导致中断嵌套,从而导致堆栈溢出,致使程序执行结果的无法预料。

 (3)可屏蔽中断的中断来源于具有中断能力的外围模块,包括看门狗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模式时溢出产生的中断。每一个中断都可以被自己的中断控制位屏蔽,也可以由全局中断控制位屏蔽。多个中断请求发生时,响应最高优先级中断。响应中断时,MSP430会将不可屏蔽中断控制位SR.GIE复位。因此,一旦响应了中断,即使有优先级更高的可屏蔽中断出现,也不会中断当前正在响应的中断,去响应另外的中断。但SR.GIE复位不影响不可屏蔽中断,所以仍可以接受不可屏蔽中断的中断请求。

中断响应的过程:

 (1)如果CPU处于活动状态,则完成当前指令;

 (2)若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则退出低功耗状态;

 (3)将下一条指令的PC值压入堆栈;

 (4)将状态寄存器SR压入堆栈;

 (5)若有多个中断请求,响应最高优先级中断;

(6)单中断源的中断请求标志位自动复位,多中断源的标志位不变,等待软件复位;

 (7)总中断允许位SR.GIE复位。SR状态寄存器中的CPUOFF、OSCOFF、SCG1、V、N、Z、C位复位;

 (8)相应的中断向量值装入PC寄存器,程序从此地址开始执行。

中断返回的过程:

(1)从堆栈中恢复PC值,若响应中断前CPU处于低功耗模式,则可屏蔽中断仍然恢复低功耗模式;

(2)从堆栈中恢复PC值,若响应中断前CPU不处于低功耗模式,则从此地址继续执行程序。

下面又是个简单例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2DIR = 0;                            //set P2 is input all
  P2IE = 0xFF;                          //the P2 interrupt is enable
  P2OUT = 0xFF;                         //let the p2 is high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入LPM3模式/ 开中断允许

  while(1)
  {
    P2OUT = 0xFF;   //保持高电平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2IFG = 0;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

这个例程,在USBFET仿真上跑起很好玩,按下灭,再按下亮

嘿嘿!图我截了,再想看到我挂什么软件看不到罗!!!

网友:
还是有迅雷!
mark,第七篇!

网友:
用的坛子里送的板子吗?430确实很不错,除了价格外

网友:
很好,谢谢LZ,及时雨

网友:
谢谢LZ,及时雨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程序是从哪句代码开始进入中断的?还有
  while(1)
  {
    P2OUT = 0xFF;   //保持高电平
  }
这句代码执行么?

网友:
莫非是山东及时雨…………公明哥哥

网友:
版主,是什么时候怎么进入中断的呀?求解释一下,这个例程

网友:
解释不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稍微解释哈怎么进入中断的就行

网友B: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2DIR = 0;                            //设置P2口为输入模式
  P2IE = 0xFF;                          //the P2 interrupt is enable
  P2OUT = 0xFF;                        //在输入模式下,还可以设置器输出高电平???恳请指教(小弟初学430)~~~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入LPM3模式/ 开中断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网友:
那个仿真能不能发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
我是来点赞赚积分的。

网友:
楼主有全部笔记吗?请@我一份啊292788673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