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原理图编译时,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 蓝天白云

请问Protel原理图编译时,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
txd引脚设置成passive试试,Wire TXD连接的两个引脚属性不一样,要从原理图上改的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吗

网友:
也可以忽略吧,是不是错误你说了算的,比如rule中间距设置成10,
你布线时有些线间距必须9的话就变绿,但是你可以认为那样没错的

网友:
引脚属性都不选可以吧

网友:
Type是power,对应连线的另一头也要是power才不会显示是错误。只要type一样就好,我任务不仿真是什么无所谓。

网友:
对生产网络表没影响的话那就不选了

网友:
我用的09,不用生成网络表的

网友:
那不是得自己检查错误了吗

网友:
错误自己认为错就错,不错就可以忽略的,也就是说rule是你自己设置的啊

网友:
就是做板子只要线连对了,连续没有断开就行,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改成无极性

网友:
还是没看清怎么回事 这不是99se吧?

网友:
看截图不是99是DXP吧

网友:
引脚属性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