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 串行闪存加载程序"和“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区别在哪里?

楼主:
Stellaris 串行闪存加载程序

所有不具有 ROM 启动加载程序的 Stellaris 微处理器都附带一个免版税的已预先编入闪存的串行闪存加载程序。串行闪存加载程序是一种小应用程序,它无需调试器接口或生产编程器即可实现闪存编程。具有简单的接口选项(包括 UART 或 SSI),串行闪存加载程序为用户的生产编程选项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德州仪器 (TI) 提供了适用于 PC 的称为 LMFlash 的免费闪存编程实用程序,它支持命令行或 GUI 的使用,并且可充分利用受串行闪存加载程序支持的所有命令。德州仪器 (TI) 还为渴望构建自己的闪存编程器的用户提供了示例 UART 下载实用程序,它可充分利用受串行闪存加载程序支持的所有命令。应用手册 AN01242 提供了源码和有关 串行闪存加载程序及示例 UART 下载实用程序 sflash.exe 的信息。

  • 对于提供的不具有 ROM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的所有 Stellaris MCU,加载程序已预先载入闪存。
  • 小代码片段允许在不使用调试器接口的情况下进行闪存编程。
  • 接口选项包括 UART 或 SSI。
  • 免费的 LMFlash 实用程序可充分利用受串行闪存加载程序支持的所有命令。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

德州仪器 (TI) 还为需要现场可编程功能的应用提供了免版税的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源码,您可以在闪存开始运行时将它添加到应用。此小代码片段可以用作应用加载程序,并且会保持常驻以支持终端应用的现场可编程功能。具有灵活的接口选项(包括 UART、I2C、SSI、CAN、USB DFU 或以太网)和用于发送现场更新信号的可选方法,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在满足启动加载程序要求方面为用户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Stellaris 外设驱动程序库包含源码和有关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的信息,其中包括将启动加载程序用于现场更新的示例应用。某些 Stellaris 微处理器在集成在器件上的只读存储器 (ROM) 中提供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从而节省了应用的闪存空间。即使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位于 ROM 中,为了在应用中实现最大的灵活性,您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闪存版本来覆盖基于 ROM 的启动加载程序。

  • 免费许可证和免版税使用权(与 Stellaris MCU 配合使用)。
  • 您可以在闪存开始运行时对小代码片段进行编程以将其用作应用加载程序;某些 Stellaris 微处理器上提供了可用的集成片上引导 ROM。
  • 它还可以用作运行于 Stellaris 微处理器之上的应用程序的更新机制。
  • 接口选项包括 UART(默认)、I2C、SSI、以太网、CAN 和 USB (DFU)。

Stellaris 启动加载程序包含在外设驱动程序库 的 StellarisWare 中。

后者说的是Bootloader,那前者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芯片出厂已经固化了一个标准版的BOOTLOADER,该BOOTLOADER可以擦除,用户可以根据提供的源代码自行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两个都是在说bootloader啰。
可以让厂家在量产的时候很容易的烧写程序?
不过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