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

楼主:
谁有C语言写的A/D转换程序啊?让我参考参考(PIC16F877)

网友:
void ADC_Sample()
{
    uchar i;

    for(Index=0;Index     {
      ADGO =1;                         // 开启A/D转换
      asm("nop");                      //wait Tad 2us at least
      asm("nop");
      while(ADGO==1);
      A0results[Index] = ADRESH<<8|ADRESL;         // 读数

      // ADGO =0;                 //ADGO硬件自清零,故可以自动停止转换
    }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verage1 += A0results;

        }

        Average1 =Average1>>5;                 //除以32,求平均

        Index = 0;

    }
       //电压

       Hex2Dec(Average1,Volt_buf);  //采样结果转换为十进制
        Volt_buf[4] = Volt_buf[3];
        Volt_buf[3] = Volt_buf[2];
        Volt_buf[2] = 0x2e - 0x30;
       for(i = 0; i < 4; i++)
       Volt_buf += 0x30;

       Trans_val(Average1,Volt_buf); //采样结果转换为模拟量
        Volt_buf[4] = Volt_buf[2];
        Volt_buf[3] = Volt_buf[1];
        Volt_buf[1] = Volt_buf[0];
        Volt_buf[2] = 0x2e - 0x30;
        Volt_buf[0]=0;
        for(i = 0; i < 4; i++)
        Volt_buf += 0x30;      //转换为ASCII码,便于显示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再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