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box 生成方法求教

楼主:
  各位大虾:

        哪个知道怎样把VHDL或VERILOG 代码转换成 网表级的代码给别人调用?

  例如: 在ISE 综合器下怎么转? QUARTUS 综合器下怎么转? LATTICE 综合器下怎么转?

网友:
用第三方综合器

第三方综合器会生成edif文件。 用FPGA厂商综合器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         哪个知道怎样把VHDL或VERILOG 代码转换成 网表级的代码给别人调用?       例如: 在ISE 综合器下怎么转? QUARTUS 综合器下怎么转? ...

若用Quartus II 附带的综合工具,并把仿真工具设置为ModelSim,则 综合后可以在项目文件夹下的simulation目录下,自动生成扩展名为vo和sdf的两个文件,可以用这两个文件和库文件连接,用原来的testbench进行时序仿真,不但可以验证电路功能,还能报告时序信息。

若用ISE附带的综合工具,并把仿真工具设置为ModelSim ,则综合后可以在项目文件夹下的netgen目录下,自动生成多种扩展名的 原名_xxxx.v 和延迟文件。可以用这两个文件和库文件连接,用原来的testbench进行时序仿真,不但可以验证电路功能,还能报告时序信息。

这些可以用于仿真,用库模型表示的逻辑结构就是网表文件,这两个文件可以证明您的设计功能和时序完全正确,但购买者没有您的帮助很难自行继续开发,也很难理解电路的设计原理。

网友:
我先用用,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夏老师:

    如果调用这个模块是不是直接把这个.VO 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 然后对这个.VO的文件进行实例化!

网友:
自己在QUARTUS下验证黑盒设计调用!

1.  先编译了一个小程序, 综合得到.VO的输出文件;

2.  添加这个.VO的文件到新的PROJECT下面;

3.  添加去掉程序, 只有端口连接的源程序.

4.  然后重新设计程序,并且调用这个黑盒, 结果不对?

请问,  夏老师, 我哪个地方错了

网友:
关键最后调用的结果: 感觉网表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
能把错误信息给出来吗?

网友:
没有错误信息, 最后编译结果, 没有电路!因为实际调用的是个只有端口说明的空元件. 希望在调用的时候,把以前的编译好的IP CORE 网表代替这个空元件.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