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家是如何做按键检测的

楼主:
一般检测一个按键可以这样做:

while(1)
{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  //延迟100ms
          temp=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GPIO_PIN_5);
 if(temp==0)
 {
  temp=1;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
temp=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GPIO_PIN_5);
if(temp==0)
Do Some thing。。。
        }
 }
}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最后附上示意代码啊。

网友:
一般是定时采集,实时性高就用中断

网友:
我一般用定时扫描,不过我用按键指针函数与键值建立关系,

网友:
用定时器扫描   然后读取按键并去抖

read_key_handle = timer_add( TEN_MILLISECOND_TIMER,
                                    TMR_TYPE_PERIODIC,
                                    &USER_ReadKeys,
                                    NULL);

网友:
这个要看。如果系统很复杂的话用中断比较好,甚至可以像linux一样把中断分为2个部分。
如果比较简单就用查询,或者用定时器查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一般返转法,一个键也跑不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用线反转也挺好,也很简单 呵呵

网友:
也可以用AD采集,或者时间常数 去

网友:
用矩阵键盘占用的IO资源较多,特别是按键比较多的情况;用AD采样的话,可以有效节约IO资源,一个IO可以扩展五六个按键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中断,然后取值按键时关中断,开定时器,定时时间到,读按键,开中断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5491-1-1.html
刚传了一个键反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