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PCB

楼主:
2,PCB设计应考虑的事项
对于一个宽频放大器而言,PCB的寄生效应对闭环性能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的寄生电容。如果在信号线同一个层内铺了地,那么必须在信号线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至少3/16"),来尽量减小耦合。另外,连接反馈电阻和取样电阻的信号线必须足够的短,这样才能使附带的寄生电感不引起高频增益误差。推荐线长度短于1/4"。

这是AD811中的关于PCb的注意事项,里面的3/16和1/4是什么意思啊?网上搜了半天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英制长度单位英寸的意思,一英寸约为2.54厘米。3/16和
1/4,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英制单位叫法很多。
高频电路中的引线长度本身具有的电感不可忽视,那两个数字的意思就是强调这一点。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长度尺寸,单位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