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7可以安装protel99se的升级版

楼主:
我是WIN7的,安装了protel99se,但是我不可以开啊,老是说看看有没有升级版的啊,所以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装Altium Designer  09 嘛~ 干嘛还用那老掉牙的东西

网友:
win7 不能装protel 99

网友:
装不了软件 那就还改回xp系统好了  要么换软件 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有没有升级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升级版啊

网友:
我用win7装的  一直很好啊

网友B:
可以安装运行的,就是在WIN7下元件库和封装库很难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运行的,就是在WIN7下元件库和封装库很难导入……

之前看到画元件库导入方法:先搜索元器件,然后把元件所在库加进去。

网友C:
用虚拟机,在WIN7下装XP。就可以了!比较麻烦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虚拟机,在WIN7下装XP。就可以了!比较麻烦就是

呵呵,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Altium Designer 09  不就是他的09年升级版么,公司早就换名不叫PROTEL了

网友:
直接altium summer 09
该用用新的啦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win7安装protel 99 se时只需更改2步,就能用了

1:首先更改windows下的原理图库程序和封装库,百度上能收到。

2:再就是画封装时,自己添加几十空白封装,以后就在那里面画,就能用了。说的可能不是很明白,可以到我的博客里。里面有更为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