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还能修吗

楼主:
这板子还能修吗? [ 本帖最后由 西门 于 2011-3-10 23:25 编辑 ]

已经烧糊啦

已经烧糊啦

烧透啦

烧透啦

PCB

PCB

六层

六层

网友:
这个 有点难啊

怎么烧的这么厉害呢?

网友:
这个是高难度活,高手可以修,用漆包线飞

网友:
反正以前我修过类似比好了

网友:
怎么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点难啊

怎么烧的这么厉害呢?

西门加班的时候,抽了一口烟,然后趴了一下,于是就有了那个烧坏的洞了。

网友:
依照西门的性格 应该是已经在修了 呵呵

网友:
怎么成这样了呢?

网友:
居然少成这样。。。 我感觉还是先查查问题吧 不然修也是徒劳

网友:
等着看修好的片片亮出来  看看手段咋样

网友:
牛擦!烧成这样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放弃。
因为时间无法再重复。

网友:
我们用漆包线连过6410的两个K4S51163,一个K9F2G08

网友:
做设计的,除了要考虑器件成本,同时你投入的时间也是成本啊!当你投入的时间和你所的收获相差很多的话,那么你是亏本的啊!

网友:
其实这块板子早在今年4月28日就修好了。到目前为止一直工作正常!只是我最近才把图片发出来。这段时间我一直想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论?
这板子我是这么修的。先把烧黑的部分挖掉,相关连线焊上插接件,插上专门制作的补丁板。通电试验,OK!上图:

把烧糊的部分挖掉,并连线焊接插件。

把烧糊的部分挖掉,并连线焊接插件。

这是我专门做的补丁板。

这是我专门做的补丁板。

这是补好的效果。

这是补好的效果。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网友:
太牛了,不计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