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使用74HC165进行开关信号并转串时,只有第5位读不出来是什么情况?

楼主:
如题,我想要使用74HC165将8个按键信号扫入,但在测试时发现5号按键按键按下时无反应,请问只是什么原因?读数程序如下:CommandCode=0;   //按键信息
  PORTB.3=0;                          //锁存信号
  delay_ms(1);
  PORTB.3=1;
  #asm("nop");
   if(PINB.6==0)                      //PB.6为数据的输入端
   {
    CommandCode|=1;
   }
  for(i=0;i<=6;i++)
   {
    PORTB.7=0;
     #asm("nop");
    PORTB.7=1;
     #asm("nop");
    CommandCode<<=1;
    if(PINB.6==0)
    CommandCode|=1;
   }
   return CommandCode;
pase:暂时只考虑只有单个按键按下,每个按键对应一个LED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键盘是没用过74hc165,四成四键盘,很简单,但是你的问题没遇到过,建议你把程序好好粘贴一些,方便大家看,你这样写显得很乱,不好看,不易于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出在硬件电路上。还是谢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问题解决了就好,瞎扯贴帖子的时候,最好写的清晰一点,要不即使有能帮助你的,看了乱乱的也会绕道而行的,你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的Q是多少呀 有个关于74HC165的问题想请教你  我用仿真按那些按键就行 但用实际的板 就出现问题了 比如按了第五个键 正确的是对应的第五位是输出低 但经常是第四位 或者第六位也同时变低了 请问下  或者加我851127889 谢谢

网友:
你先看下原理,仿真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它本身有个等待时钟上升沿的到来,但是你出现的这种状况可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