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 挂5V I2C器件可以正常运行么?

楼主:
请问LM3S 挂5V I2C器件可以正常运行么?SDA,SCL上拉也为5V,比如FM24C02之类。

网友:
看是TTL接口的 还是CMOS接口的器件
如果是TTL的 是可以的
是CMOS的 就不可以
CMOS和TTL检测的电平不一样
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
LM3管脚我记得是兼容5V的

网友:
对对对 兼容的就省事多了 要不然还得考虑电平的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总线上加4.7K上接电阻到5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