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经验之边沿检测

楼主:
在同步电路设计中,边沿检测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在一个时钟频率16MHz的同步串行总线接收电路里,串行总线波特率为1Mbps。在串行总线的发送端是在同步时钟(1MHz)的上升沿输出数据,在接收端在同步时钟的下降沿对输入数据进行接收采样。在这个接收电路里检测同步时钟的下降沿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主时钟-clk,同步时钟-rck,同步数据-data。
  有些人在边沿检测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代码
signal rck_dly: std_logic;   --定义一个触发器
signal data_buf: std_logic;  --数据缓冲器
RCK_Delay: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rck_dly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rck_dly <= rck;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Receivee: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data_buf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ck_dly='1' and rck='0') then   --RCK下降沿(但这个条件是否总会出现?)
         data_buf <= 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clk与rck之间比没有必然的同步关系,当rck的下降沿刚好略滞后于clk的上升沿(大概几个ns),这样就会使高电平 保持时间不足,就会发现在本时钟上升沿时还是rck_dly='1' and rck='1',而在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来的时候,就会出现rck_dly='0' and rck='0',所以就不会有rck_dly='1' and rck='0'的情况出现!! 从而导致丢失数据。
  如果用下面的方法就可以避免上面的情况,并且可以做到正确无误地接收数据:

代码
signal rck_dly: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data_buf: std_logic;
RCK_Delay: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rck_dly <= (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rck_dly <= rck_dly(0) & rck;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Receiver: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data_buf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ck_dly="10" then
        data_buf <= data;
     edn if;
  end if;
end process;

  至于以上电路为什么就可以克服上面出现的情况,就留给大家分析了。
  不得不承认后一种方法所耗的资源要比前一种方法多(一个触发器),但是就可以大大提高可靠性,这绝对是物有所值!!

网友:
边沿检测实际FPGA设计中比较常用的技巧!

网友:
input  sck;
reg     sck_r;

always (poseedge 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sck_r <= 1'b0;
        else
            sck_r <= sck;
    end

always @(*)
    begin
        if((sck_r = 1'b1) && (sck = 1'b0)) // 检测边沿
    end

网友A:
回复TX_XY:

   兄弟你写的表达方法, 就是常用检测边沿的方法,但该方法存在我上面分析的问题哦

网友:
碰到这样输入状况

我用双端口或FIFO跨时钟域处理数据。当然资源更多,反正我不做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TX_XY:    兄弟你写的表达方法, 就是常用检测边沿的方法,但该方法存在我上面分析的问题哦

我这么写 前提条件有两个:
1. 单独的检测边沿;
2. 快时钟去采慢时钟域的信号的沿。

你原帖里面提到的多打一拍 其实不是去采信号的沿,严格来说是利用一个握手信号把异步总线同步,把异步总线同步如果仅仅只是打一拍,其实您的做法还是有问题滴。HOHO 。。

可以继续讨论 。。。

网友:
把2个过程中的程序写进同一个过程中就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8楼兄弟:回帖

我这么写 前提条件有两个:
1. 单独的检测边沿;
2. 快时钟去采慢时钟域的信号的沿。

你原帖里面提到的多打一拍 其实不是去采信号的沿,严格来说是利用一个握手信号把异步总线同步,把异步总线同步如果仅仅只是打一拍,其实您的做法还是有问题滴。HOHO 。。

可以继续讨论 。。。

当然,异步总线同步只是利用一个D触发器去检测信号,确实也不能避免亚稳态传递; 但是这样的设计的电路更符合电路原理,理由如下:

signal rck_dly: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data_buf: std_logic;
RCK_Delay: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rck_dly <= (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rck_dly <= rck_dly(0) & rck;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Receiver: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data_buf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ck_dly="10" then
        data_buf <= data;
     edn if;
  end if;
end process;

上面表达方式生成电路如下:

       上面电路是两个D触发器串联+一个比较电路结构, 没有环回结构,从电路角度理解,该电路是稳定台,抗干扰性能强!

下面在看TX_XY表达电路:

Data_Receivee: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data_buf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ck_dly='1' and rck='0') then   --RCK下降沿(但这个条件是否总会出现?)
         data_buf <= 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其生成电路结构如下:
该电路结构, 依赖于rclk,clk之间周期关系,且与逻辑容易产生冒险,导致后面电路误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认为第二种写法更为妥当,而且我见过的“抓沿”代码都是第二种写法。
个人认为,原因是:不要再process的条件语句(if、case等)的输入端,出现FPGA外部的信号。否则有可能出现竞争冒险。
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qd0090:

  你提到的办法,解决输入信号的同步问题,与第一种方法一样.

 但是抓沿判断的话,还是第一种可靠些. 原因是:

第一种方法: 两个D触发器的输出信号与一个常数进行比较, 不易产生竞争关系;

第二种方法: 两个D触发器的输出信号与逻辑, 这个地方容易产生生竞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咱俩观点是一样的,我是以一楼为参照的
第一种:rck_dly <= rck;
第二种:rck_dly <= rck_dly(0) & rck;
我认为第二种好。

网友:
回复qd0090:

看来咱们同道中人啊!幸会幸会!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