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源给手机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
如果用直流电源给手机电池充电,应该用多大电压,充多长时间呢,手机电池是3.7V,1600MAH,充电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请参看手机的说明书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手机说明书不管用呐 这个和电池有关系 电池都是锂电 充电曲线都是一样的过程

网友:
一般的手机电池是恒流充电,充电时间与充电电流大小有关

网友:
直流电源不是也恒流源吗,我知道和电流有关,怎么计算

网友:
可能按照功率算比较合适吧,如果假设效率是100%,那么电池额定功率比上充电器输出功率在多一点就是充电时间了。正规的充电器上都会写输出电流和电压,至于恒流还是恒压不好说,功率是不会超出去的。USB接电脑充电的,就会比较慢,输出电压5V电流0.5A。

网友:
现在的手机电池都是锂电池,不可用直流电源直接给锂电池充电,需要专门的充电电路,有充电工艺的要求,自己做的话,可用LT4052等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电路很简单。山寨充电器用的是比较器监控门限电压的方法,该方法简单、成本低,但不可靠,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楼主,非常简单,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1:首先设定DC source的电压,一般单cell电池最高4.2v即可;

2:设定电压后,设定电流,你可以用dc source短路,可以调节短路电流到0.5c左右,不超过800ma

3设定好,前面两个步骤后,可以直接链接到电池段,后续不用管了,直到充电电流小于30mA,基本上充满;

以上方法供参考,有疑问,请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USB通过电脑直接给手机充电是否对手机电池有损害呢!这又是怎么检测电池充满的呢?应该是内部电路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SB通过电脑直接给手机充电是否对手机电池有损害呢!这又是怎么检测电池充满的呢?应该是内部电路的事吧

直接给电池充电和通过给手机供电来充电可不是一回事,手机内电路中包含充电电路,但直接给电池充电不可以,直接充电需要适当的充电电路,有大量相关IC可用,具体可去LT、MAXIM、TI、ADI的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充电宝啊????

网友:
我用稳压电源充过,估计2-3小时就行了

它比充电器快

网友:
赞同9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