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2004 如何批量修改标识符?

楼主:
如图 我想把图片上面的 DS107 108 109 尺寸弄小  请问怎么批量把这些标识符修改啊

网友:
点右键find similar component,在Inspect里修改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有时inspect显示不出来

不知怎么回事,但相同器件可找到

网友:
99是双击 DXP 没玩过 你试试

网友:
找相似类型,设一个规则。
比如你的丝印高是10mil的你就在查找相似体中,找到高10mil这个选项。点OK就会把这次全选的,就可以改了。2004用的人少,再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