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个智林的板子.疑问颇多.用智林的朋友今天聊聊吧~

楼主:
1.基本上找不到例程的IO初始化.感觉那些例程是不是把初始化全部放在STM32_Init.c里面了?那样的话.对于我这种新手.修改起来太困难了

2.用GPIO_IN的例程.调用printf失效.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初始化的问题.我需要按一个键在串口发送数据.如果不用printf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么?

3.为什么我用所有例程LCD都是白屏 = =!把IO.串口看完下面打算弄弄LCD.是不是有那些跳线要接?除了BOOT0,BOOT1别的好像资料里面也没说是干嘛的..

另外.我想吧一些函数从主c文件里面分离出去.新建一个C文件.引用头文件.然后那个函数里面的变量都认为是未定义的.我明明是就在新建的C文件里面定义了..用了#ifndef也不行.应该不是头文件重复调用.就是不认新建c文件里面的变量定义

谢谢大家啦

网友:
我买板子一般不看里程,自己看书,自己写历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本事

网友:
我想这样

1.基本上找不到例程的IO初始化.感觉那些例程是不是把初始化全部放在STM32_Init.c里面了?那样的话.对于我这种新手.修改起来太困难了

答:IO口不一定都初始化,有默认值的

2.用GPIO_IN的例程.调用printf失效.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初始化的问题.我需要按一个键在串口发送数据.如果不用printf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么?

答:简单方法是直接往寄存器里写

3.为什么我用所有例程LCD都是白屏 = =!把IO.串口看完下面打算弄弄LCD.是不是有那些跳线要接?除了BOOT0,BOOT1别的好像资料里面也没说是干嘛的..

 答:你的程序是该板了吗,智林的屏有两种,若解决不了,请联系下智林客服

对于你的不认,你设下路径就好了

网友:
楼主问ddllxxrr,他是智林的

网友:
好久没回来看了.这几天天天上课.忙的头晕.因为换板子了.所以为什么旧例程会导致LCD白屏基本没怎么看.现在换了个板子在做些双串口的东西.感觉这样的学习实在是太不系统了.乱糟糟的.没有调理.感觉一下子接受了好多知识没工夫消化..不过智林客服真的很赞.ddllxxrr是不是a智林测控的真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无碍白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