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DAC 地的小问题

楼主:
如果你的PCB有AGND和DGND 你的ADC和DAC的AGND和DGND 怎样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的跟数字的接,模拟的跟模拟的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再想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磁珠,0欧电阻。

网友:
回复楼主

首先在布局上将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分开布局,AD和DA放置在模拟和数字的中间,模拟地和数字地在AD处单点相接,中间可以用0欧姆电租或者磁珠连接。AGND按照信号流向布线,数字地可采用大面积布线。数字信号尽量不要跨接在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上。。。。。
暂时想到这些,后面再补充,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ADC DAC的AGND和DGND都应该接到AGND上 仔细想想如果接入 板上的DGND那是不是数字干扰会引入到DAC中了吗 一般的精准的器件在DS上也会有说明接入板AGND中 另外0ohm电阻和磁珠是有区别的 主要是频率问题

网友:
分别接地,一点连接

网友:
呵呵,布局合理,不分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高速AD的板子上,从地过来的串扰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我引用下ch0721给我的回复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 PCB的数字地和模拟地要求电位相同 而其中的电流线不能相交 一点相连应该就是保证这个实际就相当于一个0ohm电阻 减少环路电流 好像分割电源层还有用过孔的 不过没试过 但我感觉在mcu adc的地应该做适当的切割 来减少地平面其他电流的干扰 不过在芯片手册中也会有在外围加一些分立元件来形成滤波的 0ohm电阻对所有频率都是衰减的 而磁珠是要预先估计噪声频率的 这个应该有分别的 一点小想法 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前提是布局合理,曾经做过一个板子,两片AD,模拟与数字的分开,AD下面单点接地,做EMC时,静电放电4级经常将AD打死,后来改成另一公司的AD就没问题,但是这家公司的AD稍贵,没办法还得折腾原来的,最后将模拟与数字地合起来,两家的AD都没问题,零漂都没有。其实我与ADI、TI、MAXIM的FAE都交流过,他们也没啥谱。呵呵。目前我这里的AD都是模拟与数字地不分开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