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DIY一个航模的遥控器需要什么

楼主:
求教!本人初学,自己想DIY一个六通道无线遥控器,为此专门买了块51的学习板(快赶上一个遥控器价格了),主要是想动手做,计划使用两块51cpu+RF模块完成收发功能,但这样是成本是不是太高,外面卖的遥控器都用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最小系统后可以自己焊接一个做小系统放在航模里啊,开发板学习板有的功能用不上,放在航模上便增加了没必要的重量

网友:
我拿学习板是个学习的过程,我对各种IC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学习中
希望给点建议RF用什么芯片,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前一段时间调了一个rf24l01,但是没弄完,并且这个距离短应该满足不了你的航模要求吧,你可以到网上查查,或者在论坛里发帖子问问,要是不会我就帮你发个帖子吧,你可以到AVR版块来看看好吧,就这样楼哈哈哈 我号召力会稍微比你强

网友:
O(∩_∩)O哈哈~!谢了。。。我就先去AVR版块看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貌似没人搭理哈哈哈,可能弄航模的少,所以资料少,有情可原啊,那你去百度看看吧

网友:
我说一种很搓的无线遥控芯片很多用的方案PT2262+PT2272一收一发,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C2500+PIC或者AVR的单片机,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厂商都是这样用的,或者要求距离远,用CC2500+PA的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知道了谢谢啊哈哈哈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无线模块、天线、结构器件、开关等零部件,

网友:
航模遥控器不适合用射频IC做的模块实现,传输延迟太大,初学者可以考虑制作模拟的比例式多通道遥控器,可以引入MCU做频率合成、指示及辅助控制等,其本身不适合直接参与遥控的过程,仍然是延迟问题。数字航模遥控器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器件和制作资料也不易获得,可以在有足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后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