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整贴&规整第一帖:LM311测量电路

楼主:
    关于规整贴

     上周,琳子姐跟我谈了谈目前DIY的进展和一些组织的问题。

    主要是说到现在大家是按照原计划,分任务独立去做,有时候我们单独发贴,显得有点乱,另外,管理员要为我们宣传也不好宣传。这是我事先没考虑好,是我让有新进展就发新帖的。

     所以,就考虑用一个规整贴的形式,来总结一周的进展。同时,把几个独立的子任务按顺序一周一个主题做规整贴。

     我们安排的顺序是:

     第一周周一,314日,第一部分:LM311测量电路。

     第二周周一:321日,第二部分:单片机频率计数器。

     第三周周一:328日,第三部分:LCD1602显示部分。

     然后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会解决留下的开关切换问题。并总结所有相关文档,资料,做成资料包在坛子里分享。

     活动自此结束。

     在规整贴的主题贴中,我们会按照上面安排的顺序,总结(上一周)该主题的完成情况和进展,以及提出的疑问或者是各种改进的意见。

     同时我会邀请小组的成员在该规整贴的回复楼层里,发新的一周里,自己的进展(不分主题),这些是当周的所有进展,已完成部分的改进调整,未完成部分的新进展情况

     也欢迎各位坛友对我们提出各种意见,更感谢你帮助我们解决进展中遇到的问题

     因为活动是坛子的活动,为了让活动的氛围更好,我特别希望我们小组首先要积极带好头,一周至少发两到三个内容比较丰富的活动帖,告诉大家你的努力和进展!

PS:在边上弹一下我们活动以来的情况......

        32号正式启动活动,第一阶段是为时一周的报名阶段。

        这期间,加上我自己,总共有六人报名,分别领取了三个任务,第四个任务目前比较有争议,暂时放下,等主题任务完成再做定夺。

        其中,有一个领取任务三,也就是单片机频率计数部分的朋友,大概是因为考研复习,一直很少和我联系。目前正在等待他的回复。

       说说我们五个人:

       自己说不自己不太好,但是,我的进度没落下,实物图和波形图昨天就出来了。

       JAYCH,他懂Multisim,因此,仿真的活都是他干的。虽然他分析的文档写得比较简单,据他说是还不能定量分析。但是,与他邮件往来中,他对我提出的几个疑点给出的意见,启发了我们的思路,比如那个输入电容。

    至于zjjone,他是做LCD1602显示部分的。

    他是真正的初学者,他没接触过51.所以刚开始举步维艰,大家都懂的。有几次他说,如果落下了进度,就找另外的人做吧,他跟着做就好。

       我就跟他说,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成了实际上的组长,我希望“我们一个也不能少”。而且在安排上,他的部分是压到第三周的,如果实在不行,呵呵,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有四个人在你旁边呢。

     他还在上班,我们其他四个虽然还都是学生,但是,也是各有各的忙,JAYCH,鑫海,anqi90他们都大三了,功课多,而且两个还都准备考研,想到自己去年考研,我希望这事赶快完,不然对他们影响太大了。

     我自己,现在更是忙的一团糟,跑各种招聘会,下周三我还要去公司实习。连430和我自己的毕业设计都落下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与他们的联系谈论进度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真的都很给力。

     坦白说,一开始其实挺担心这种松散的小组会很难按时完成,所以时不时挺罗嗦地QQ像讨债一样地问他们进度,估计都有点烦了。但是现在看来其实我多虑了,我们几个都是好样的。

     目前,我和JAYCH领取的子任务二,也是规整的第一帖,LM311测量电路,我们基本完成了分析过程,JAYCH完成了仿真,我则完成了实物焊接,经过示波器观测波形,证明切实可行。

     鑫海和anqi90那边,鑫海前几天调试最小系统折腾了不少时间,昨天下午终于搞定了,现在可以进入真正的编程了。Anqi90的进度比他快一些,他已经规划好了流程图,并且考虑用PCA来实现。估计他很快就能把程序调试出来。

      而zjjone,目前还在学习如何驱动,不过不要紧,这一部分是在第三周规整贴,在那之前,我们都会想办法帮他的。

-----------------------------

      因为是第一周开规整贴,有上面这些话要说,所以,主题内容:LM311测量电路将放到沙发贴。

网友:
LM311分析文档

LM311测量电路分析文档

为了分析这个电路,我们简化一下这个电路。

1   首先从比较器的反相端开始。

从输出到反相端到地之间,接了一个RC网络。

在刚上电源之际,该电容两端电压为零,所以,反相端也为0,而正相端,即使不考虑后续的LC网络,尚有两个100K电阻分压,提供2.5V中点电压。所以上电之初,输出端输出高电平。

故而,该电容会被充电,直至充至2.5V。输出翻转为低电平。

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RC网络的时间常数有几百毫秒,而从实例中我们知道LC测量网络的频率都在几百K,也就是说,相比于正相端引起的输出翻转,是可以被忽略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RC网络一直为反相端提供一个2.5V的参考电压。(LM311是一个比较器)

2   从电源到输出那个1K电阻,我认为它是一个上拉电阻。因为LM311的输出是开漏结构,为了使输出能到达电源的范围,它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在这个分析里不重要,同样简化掉。

3   前面提了,2100K电阻是分压用的,所以也可以忽略它。

现在,整个电路已经变得非常简单。

  分析的关键在于同相端,而且只需要简单的KCL即可。

对该点用KCL。(简单说就是流进多少电流,就该溜走多少电流)

刚才分析了上电之初,输出为高电平,5V

由虚短虚断,所以,在谐振以后,同相端也应该是2.5V

所以,从输出端到同相端,流动着一个恒值直流电流。2.5V/100K = 25uA

同理说,流进LC网络的也25uA的直流电流。

因此,LC网络必须呈现纯阻性,也就是谐振。

因此可以简单地算出振荡频率。

3  这里特别提一下同相端,也就是LC网络的波形,同时说明翻转条件。

   LC网络的输出端也就是同相端,输出的是一个正弦波,其频率即上面所计算出来的F1.

   由比较器的翻转条件,可以画出两者的对应关系如下。

   所以输出的是同频率的方波。

5 接入待测电感,电容的等效电路。

根据图,我们可以知道,在打到电容位,断开两被测端,校准时,LC是并联的;

打到电感位,则要短接两倍测端,这时,校准时LC还是并联的。

接入电容时,该电容与LC网络的C1并联;

接入电感时,电感与L1串联,则,无论是测量电感或者电容,等效的电感值和电容值都等于被测量加上原测量网络的量。

这是为了简化和统一计算公式。

额,忘了补一份,我分析电路时参考的网上一个资料,是它打开了我的思路。

里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就是在电路分析上,他跳了很多步,所以我给补充了上面这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请跟帖指出,我们将尽力解答——你的问题让我们的分析更深入!

里头的LM311文件是参考资料。

另一份是这个回复贴的原文

网友:
JAYCH提供的Multisim仿真结果(以及他的简单分析)

LM311部分

 先将该电路各个部分分析如下:

1、  比较器电路该比较器电路主要由LM311组成。可以将其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在同相相输入端由R1,R2分压对输入的信号进行偏置,具体是提升2.5V的电压。

2)  R3,C3组成反馈网络。将输出的电压反馈回输入端(同相,因此为正反馈)。

3)  R4通过将输出端的电压送至C2进行充电。为比较器电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4)  R5为输出信号的上拉电阻。确保能够输出稳定的高电平。

2、  LC并联谐振

LC并联谐振电路在满足谐振条件的情况下输出相应的正弦波。

电路启动时,5V的电压通过R1,R2分压是LM311Up=2.5VC2则是经过R4进行充电。此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经过R3的正反馈作用,输出端Uo的电压逐渐增大,而LC并联谐振的端电压也逐渐增大。最后到达最大电压的时候,LC开始发生谐振。并将该信号传至比较器同相输入端,通过与反相输入端电压比较,输出相应方波。

以上电路图仿真如下:

我们可以自己手动计算得到。

T=1/F可得T=1/(2*pi*sqrt(L*C))=1.809us

可以看出,与上面的仿真图中的周期只相差0.81us,准确度较高。

(辛昕补充:实际上,JAYCH算错了,应该是只相差0.081us,准确度较高)

在测量未知电感和电容的时候,可以通过串并联求得相应的值。

不过在这求值过程中,对于单片机能够胜任这个计算比较难以把握。

备注:

试过了下,拿高速运放(以LM6172为例)实验的时候,LC能正常的谐振,但运放输出端不能够输出方波。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器与高速运放还有些不同,这个有待讨论。

发现对于定量的话,我还是显得相当无力。没有办法对于每个元件都做相应定量分析。

网友:
我做的实物和波形图

先上一个全景图,注意到此时,测量端是开路的,这是在为测电容而准备的。

这是波形图,我同学的手机200万,已经是当时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显示是506.29KHz.这个跟我去的路上粗粗心算的500k很是接近的。(具体计算公式,见 沙发贴 的资料)

这是测电感的准备,要短路被测端子。

发这幅图不是重复,是想让大家注意,嘿嘿,测电感和测电容时的校准频率果然是不一样的,而且相差的不是一点两点,相差有接近1个K。

在这个测量小工具里,这已经是很大的误差了。

这是测电容时,接上标准电容时,的频率。362.45KHz

下面,我还测了几个电容电感。

就不发波形图,只给出数据:

对这些数据,前晚我粗粗算了算,后来发现计算的方法出现错误。我将参考沙发贴里的资料重新计算一遍。

这个LM311的测量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发完后看了看图,发现图放得太大了,有些东西看不到——正好都是一些重要的细节!!

可是我找了半天不会弄,所以,大家看的时候直接点击图片就能看到完整的图片了。

网友:
(总算到了最后一步,累死我了~)一些尚存的疑问

1     两个100K电阻的分压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两个100K分压是不行的。

       因为反馈电阻也是100K,这样一来,在输出高电平时,相当于两个100K电阻并联再与100K电阻分压,输出低电平则相反,这样一来,直流偏置点全乱套了。

       我没把握,焊了个实物,发现100K分压确实不行。虽然也起振了,可是频率低的惊人,接个LED,居然发现那灯一下一下闪,后来我发觉那频率跟反相端的RC网络的时间常数基本一致。

       用万用表测量两个输入端,我的天,我居然发现输入端的电压在1V多到3V多之间变化,变化还不打紧,重要的是,这变化我的万用表居然看出来了!!!!

        后来我换了两个10K的电阻分压,就正常了(那些波形图都是这种情况下得到的。)

2      输入电容10u的问题。

        在我的分析里,我用KCL,着重分析了LC网络和反馈电流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那个输入的10u电容是不是可有可无啊?

         后来,JAYCH提醒了我一个事: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我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LC端是交流的,两个100K电阻提供了直流偏置点,而反馈,如果说输出也是一个高频信号,那很自然这个反馈电流也是交流的。

         如此说来,我上面的关于两个100K分压的分析全错了。因为反馈的电流和分压的电流是两回事,而且让电容隔开了。如此说来,用100K 分压应该是可以的。网上的DIY分享,也没听说过谁说过哪个100K分压的问题了。

         那么,为什么我做的时候,却不行呢?

网友:
顶一下,不过可能用不上PCA了,和预想的不一样

其实仔细一想,反应最快的并不是中断,中断的优势不在于响应快,而是在于随机性,但是这次任务并不需要这一点,相比之下直接检测IO口的效率反而最高,等我晚上总结一下发上来再讨论讨论吧

网友:
我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也开始写程序了,

网友:
电路设计我就不太懂了,觉得C2上端要不要加一个电阻会不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阻不加,怎么产生2.5V的分压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试试,没啥,你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一是比较器本身质量问题,也就是我们手里的片子是山寨货。在网上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大约是2004年发表出来的。LC表还有PIC版本和m8版本的,但是都是用的LM311。也没用什么缓冲。但是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帖子对LM311有讨论,结果是加缓冲后解决。二是那个1N电容的问题,因为在程序里标定了电容的容量,但是实际上我们使用的电容容量并非是1N。这样在测量时的周期就变了,在测量周期时已经有误差了。而且这个误差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容量引起的。
关于那个波形的上升沿问题,是不是加个缓冲级电路看看。这个问题在矿坛讨论时也有涉及,有波形测试,加入缓冲后波形变成方波了。
第二个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因为电感和电容都有误差范围。在网上看电感一般是偏小的,看来只好用数字表的电容档的读数为准,把振荡电路搭好。再用我们做的LC表测试另外的电容,替换装在电路里的电容,以保证误差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附件里应该是原作者的文档,请你看一下吧。

网友:
LC测量小工具工作进展中

苦于手头没有信号发生器,也是今天焊接了一个555的频率发生器,嘿嘿虽然没你们快吧,但是依旧进行中,明天借老师示波器测测哈哈哈,你们别嫌我慢啊哈哈哈

网友:
不同厂家的LM311管脚甚至都不兼容

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顶一下,周五去实验室,到时候就有信号发生器用啦~~~~~

目前在想程序,预计测量频率至少1M

网友:
等着听到好消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这两天有点懒。可能是LM311暂时可以放下来了。
昨天就看到了大叔的回复。当时就有些想法,但是很懒,到现在才回复。
大叔说的LM311的质量问题,不知道是指那个100K分压的事情还是那个上升沿和需要缓冲的问题。
如果是100K分压,其实也没啥,就是换成10K,功耗略有上升。
如果是上升沿,额,我觉得,重点还是那个缓冲的问题,因为这个带负载能力太低是挺麻烦的,我跟anqi90一直想到用STC的高阻输入模式,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得等程序写出来试试(我的还没写完,因此暂时不能验证。)
如果只是上升沿的,问题倒不大,我一直倾向于用定时器工作在计数模式下,对下降沿计数,所以,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精度问题,额,暂时没啥想法。但是我当时算了算那些数值,那误差还真是比较可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分内事,分内事。

网友:
鑫海做的555波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pid856725pid856725

鑫海是做51单片机频率计数器的,为了验证程序,他用555做了一个方波源。经示波器验证是可行的

嘿嘿,鑫海在制作硬件方面,动手能力很强哦,据他说,比他写程序要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小子底掉的把我的底子都说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