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各位兄弟,替safe360网友问一下,做航模遥控器一般RF的芯片选什么型号的比较好,有弄过的可以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先要看遥控距离,国家无线电管制法律有对各类别的航模遥控用信道的规定,包括使用频点、发射功率、杂散参数等等,通常直接采用芯片就能实现航模遥控的比较少,除非是短距低速航模,较高速度的固定翼航模遥控器比较复杂,有模拟和数字两类,多半使用分立元件或IC+分立元件来构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解,学习了哈哈哈,我会好好转达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