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学习笔记之二IAR环境的使用

楼主:
在我们的开发板上P1.0连接的是红色的LED,下面我们就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MSP430 5.20开发环境对P1.0进行操作。

1 )运行IAR Embedded Workbench后点击 embeded workbench startup 对话框中的 Create new project in current workspace ”或 点击 Project > Create N ew Project 。此时回弹出对话框Create New Project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您所要建立的工程类型,一般我们选C ,选择好后按 OK 到您所需的路径并输入工程文件名( *.PRJ ,点击 保存 ,一个工程就这样建立完毕了。如果在已经有源文 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建了一个空的工程,就选 Empty project ,同样点 保存 就建立了一个空的工程。

2 源程序(*.C )的加载

workspace 中右键 点击 当前项目,选 Add->Add File ,从源程序所在路径选择源

程序(*.C ),点击 " 打开 " 加载。

3 )项目参数 设置

进入 IAR Embedded Workbench 界面的主菜单 Projiec - >Option, Category 选择 General Options , 在右边的对话框中选择 Target 页,在此页的 Device

栏中选择主芯片型号,我们的板子上都是用的2274。再到左边的 Category 中选择 Debugger ,右边显示如下图所示

driver ”栏中有两个选项是 simulator FET Debugger ,前者是软件仿真,后者是硬件仿真。硬件调试时选择 FET Debugger 。再选择左边的 FET Debugger 来选择调试工具类型。 在“ Connection 栏中选择 Texas Instrument

USB 这样整个工程设置完成了,可以进入下一步调试了。如下图所示:

4 源程序下载

IAR Embedded Workbench 界面,点击 Debugger 下载程序,然后即可以进行仿真。如出现错误,必须回到 IAR Embedded Workbench 界面修改,修改完毕后重新进行编译、下载。

5 仿真调试

可以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单步 等,如有修改源程序,再重新回到步骤 4

复步骤 4 5 ,直到程序调试无误。

下面是我的一些经验,在IDE Opinions中的Messages中的Show build Messages我们可以选择ALL这个选项,对于初学者或者想了解更多编译的信息,这是一个好的设置,IAR的帮助文件是很详细的,但都是英文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好好看看,IAR是一款收费的软件,但它的编译效率是相当高的,设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通过这样的设置,我们在编译和链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更多和我们工程相关的信息了,以我的工程为例子,可以具体的看到CODE memoryDATA memory所占用的字节数,其信息如下图所示:

C程序比较简单,由于本次主要是讲授IAR的使用。但和51单片机相比,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I/O之前0是输入,1是输出。和pic单片机正好相反,和avr单片机应该是一样的。默认是打开看门狗的,我们首先需要将其关闭。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main( void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CALBC1_1MHZ;

  DCOCTL =CALBC1_1MHZ;

  P1DIR |=BIT0;                         //P1.0为输出方式

  P1OUT |=BIT0;

  while(1)

  {

    for(i=50000;i>0;i--);

    P1OUT ^=BIT0;

  }

  return 0;

}

本程序已经调试通过,可以看到红色的LED闪烁。用手机照的图片效果不太好,就不上效果图了。

网友A:
不错谢谢啊 标记一下 阵子要学4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谢谢啊 标记一下 阵子要学430

希望对初次使用IAR软件的有所帮助!~

网友:
亮不起来啊楼主,求指导~~~
有个绿色箭头停在int main那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