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异常现象?

楼主:
用的AD是电力芯片CS5460, 一共有3路电压显示,每1路各自对应一片AD,仪器刚开始工作显示电压都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以下两种现象: 1.有1路电压显示变为0,另1路电压显示正常但是不会动了,就像死机一样,不加电压还是显示这个电压值,通过示波器观察这两路的中断信号都没了,且MISO(即单片机读AD值的数据线)的波形与正常那路的也不一样,显示不正常的这两路MISO的波形也是不动的,而正常那路的MISO的波形是会跳动的,也就是说单片机显示的值就是读过来的值。 2.中断频率变的很低了,这个会不会是周期计数寄存器得值被改变变大了的原因,有没有可能AD的内部寄存器在老化过程中被改变呢 一般AD出现这种现象,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因为其它不同的仪器用的这个AD的PCB布板基本上一样的,程序稍微不一样,没有出现这两种现象。

                    大家说说,一般AD出问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人知道吗,来个人给个建议吧

网友:
有过相似经历的请发言。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期待更多人的回复

网友:
电路设计有误或者操控程序有误都可能导致,楼主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能进一步分析判断,先给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