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乱码

楼主:
[root@(none) /]# ls
1;34mQtopia0m     1;34mdev0m        1;34mhome0m       1;32mlinuxrc0m    1;36mram
disk0m    1;32mtestshell0m  1;34musr0m
1;34mbin0m        1;34metc0m        1;34mlib0m        1;34mproc0m       1;34msbi
n0m       1;36mtmp0m        1;34mvar0m

使用ls命令的时候显示的目录名不正常,有前缀和后缀,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超级终端的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见过,多测试一下

网友:
可能和串口线有关系。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目录名是否为中文呢?

网友:
重新创建了个超级终端又可以了,
估计是原来是中间的某个步骤没有设置对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