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器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文章说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无线遥控器(PT2262/2272编码解码)很容易被破解及仿制,这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这还了得, 懒人我又有些小想法,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决定自己用MCU来做一套这样的东西,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一定要便宜, 在MCU选型方面,我选择了STC MCU,价格便宜,方便开发,上手也快,另外就是货源充足;无线发射部分则采用市面上随处可见的315M/433M无线模块,价格便宜的很, 再就是一些按键\电阻电容,3V干电池.
     作为是遥控器,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电池的寿命问题,使用时间越久越好,所以在设计开发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当没按键按下时,MCU应该进入休眠状态,只有当按键按下后,才扫描按键值,然后将数据打包,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仅当按键按下后才会消耗一些电流,而无按键按下时基本是不消耗电流的,这样极大地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在无线数据发送方面,为了增强抗干扰能力,可采用曼切兹特编码方式进行数据编码再发送.
      下图为测试板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咔咔,LZ你牛啊,用曼彻斯特编码法,听说那玩意很复杂啊

网友:
额,我决定买一对nRF24L01来玩玩。
是做毕业设计要用的。

网友:
用过  在4层楼下发射,屋里还照样能收到

网友:
看到你的头像,我来了

网友:
这个想法好啊

网友:
如果仅仅是遥控且功能不复杂的话,可以不必使用曼彻斯特编码,曼彻斯特编码的作用是降低信息的直流分量,简单遥控的话,直接采用低直流分量的遥控字就可以了,比如0x55、0xaa、0xcc、0x03等,多字节时注意前后数据的连续直流分量,尽量避免长1、长0即可,想加密的话,因加密后的码字直流分量不可控,这时就需要曼彻斯特编码,加密算法可用DES,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引入抗干扰的冗余算法和交织算法。

网友:
一段时间没来这个版块了, 目前在做接收部分, 初步打算是做个遥控灯,目前在网上查找到的大多遥控灯都是仅具有接收功能,然后去控制继电器或可控硅之类再控制灯的亮灭,无法知道当前的灯的状态, 即没发射功能;  目前我正在做的是集成接收及发射两种功能的遥控灯模块, 这样可时时刻刻可查询灯的状态, 也可以对其发送遥控指令,这样相对来说方便管理; 目前发射与接收软件部分都调试好了, 但还未加电源部分上去;
  路过这里的大虾们给提供点建议,看看那那种电源方案好(220V交流转DC 5V) ;  目前用调试时用的是 STC 的单片机 + 315M发射/接收模块 + 5VDC + 5V继电器, 然后就可以将整体集成在一起,方便使用了.

网友:
曼彻斯特编码哟,这个编码还真没学过,研究研究

网友:
如果需要双向通讯最好不要用那些OOK发射、超再生接收的廉价模块,去买收发一体的数传信道,根据你需要的通讯距离进行选择,2.4G的比较便宜,1G以下的则通讯距离较远。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样板(用洞洞板焊的)已经做成功,目前在测试应用中(放自己宿舍里), 目前双向通讯都很正常.
本人比较的懒,晚上躺床上看碟就不想起来关灯,嫌麻烦;刚好前段时间做了一套无线温度采集系统方面的东西,所以就在它的基础上再做了一个这样的遥控灯, 将其也纳入了这个系统; 要开关灯的时候就将PC端的软件打开,鼠标点一下就完事了,
下一步的目标是能让iTouch 及那些有WIFI功能的手机等都能操作及管理这些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兄弟,方便共享下C吗?
我现在也在搞无线采集的!315m调试一个星期都没有成功!能否共享C参考下!

网友:
搞一个双向通信的,功耗怎么样啊。

网友:
真是很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