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上边加一横和加2横代表什么?

楼主:
电感上边加一横和加2横代表什么?

网友:
是表示带不带铁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吧 不敢确定 其中一个肯定是

网友:
电感线圈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3 。其中( a )是电感线圈的一般符号,( b )是带磁芯或铁芯的线圈,( c )是铁芯有间隙的线圈,( d )是带可调磁芯的可调电感,( e )是有多个抽头的电感线圈。电感线圈的文字符号是“ L ”。

网友:
个人觉的两条横线和一条横线表示一样的意思

网友:
有没有高频,低频的分别??

网友:
一般来说,实线代表的是矽钢片的意思,虚线代表铁粉芯。具体的可见相关国家标准。没有横线的表示是空心的或者是没有铁芯(绕在不导磁材质的骨架上的)线圈的意思。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到,不过,应是材料的区别

我想双的代表两个芯,单的代表一个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细心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夸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管理员啦……

网友:
原来手里有的电气标准图册找不到了,只好在网上下了一个。供大家参考。

网友D:
现行的国家标准。大家讨论的图形符号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其中( a )应该是空心线圈,也就是所说的用于高频电路,在早期的电视机的高频头上可以找到。

网友:
标识符而已!

网友:
谢谢quanzx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细心 对我又不细心

网友:
加两条线是铁心,国外用的多点

网友:
应该是带铁芯的电感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行的国家标准。大家讨论的图形符号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这里根本就没有,这是电气设备用图形,和本帖子问题这个什么电感电阻电容电子类的符号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行的国家标准。大家讨论的图形符号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在多少页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